[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mcu bldc弦波驱动?

楼主(2016-11-30):
请教一下,用mcu能否输出正弦波?不通过硬件实现。mcu可以输出pwm。

网友A:
bldc,不是直流的吗?怎么用正弦的了?

网友B:
当然可以, 而且在转速比较稳定的时候, 还可以得到失真度很小的正弦波.

网友(2017-06-05):
要使电流为正弦,不是输出正弦的电压给mosfet的gate,而是让mosfet的导通占空比=sin(t),这样电流自然就位正弦的了

网友C(2017-07-17):
可以是可以的 驱动能力应该是不够的 后端还是要加驱动电路

网友D: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