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际的差距(第一次做东西的心得)

楼主(2016-11-30):
楼主是一本二流学校的研究生,学的是电子与通信工程。今年6月份大导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给了我一个任务——做直流电机的驱动板。当时我就懵逼了,“这个和我的专业有关系么?”,“没关系,就是个小项目。”   “噢噢,好的。” 就这样,我就接下了研究生以来的第一个项目。经过几个月的煎熬,前几天终于完成了,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这个论坛,做的过程中在论坛上提了很多问题,得到了坛友的热情帮助,特别是@maychang@chunyang 两位版主,先感谢一下!接下来说正题,小半年过去了,也没有一个好好总结,借此机会准备把这一阵子做过的东西梳理一下,总结一下,可能会有些乱套,楼主尽量有点逻辑……首先,任务要求:做一个直流有刷电机驱动板,工作电压24V,工作电流最大20A,要有保护功能,要有外部使能引脚,要能调速,要稳定。

做电机驱动,最先想到的就是PWM调速,但是大导师紧接着就跟我说,咱们不用PWM(后来还是用了,原因后面说明),那个容易受到干扰,电机工作环境比较复杂,加上电机的干扰容易让PWM信号发生器死机,另外用PWM担心最后验收的时候EMC测试过不去。于是我就蒙圈了,那应该用什么呢?大导师指了一条路,你可以控制MOS管的导通沟道,从而调节电流,从而调速!我一想好有道理!然后就去写方案了。

第一版方案:
通过VCO输出脉冲控制计数器加/减,同时计数器输出结果做为D/A转换器的输入,实现将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最后D/A输出经过驱动电路放大后就可以调节mos管的导通沟道,从而控制直流电机。电机转速实时反馈到电脑中,电脑通过比较当前转速与目的转速后,调整计数器计数方式(增或减),并通过控制VCO的输出脉冲个数就可以实现对输出电压的控制,继而达到控制电机转速的要求。设计图如图1。

大导师来了……今天先到这,明天继续把东西写完……

网友A:
这个线性电源有点猛,不怕热坏了吗?

网友B:
24V20A,近0.5kW输出,线性调整,你的驱动部分赛如小电炉。

这是要炸管子的节奏。。。哎呀,好怕,躲远点
你是在嘲笑我大导师吗?

楼主:
接上文,刚刚回来一看就有大神说出了这个电路的问题,散热!这个也是最终放弃这种方案的原因,在电机低速转的过程中,mos管由于没有完全导通,会严重发热,楼主最先加散热片,结果烫手;后来换上制冷片,结果还是烫手,然后发现制冷片的效果还没有散热片好,制冷片虽然温度很低但是mos管依然很热。最后丧心病狂的楼主加了一个大散热片又在散热片上加了两个风扇不停地吹才勉强可以。
但是这都是后来的事了,在方案一提出之后,需求方跟我说他们没有反馈电路,不需要对电机转速的精确控制。他们的目的是,输入0-5V的控制信号,能够改变转速就可以了。于是问题就简单了,楼主直接把控制信号放大,驱动mos管就可以了。然后画板、测试,接下来的就是一开始说的那样,每次实验必烫手,mos管烧了多少个我已经数不过来了。测试的过程也比较曲折:mos管的位置从电源和电机之间,改成在电机和地之间;mos管换成功率型mos管,降低开启电压;在21IC发了好几个帖子,找大神……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的驱动板也是出来了,不过体积超大,大到惨不忍睹,图2仅仅是驱动板的mos管和散热器部分,用了4个功率mos管并联分流,下面四个黄金电阻是为了均流的,保证每路mos管流过的电流大致相同。当我拿着这个去需求方的场子里做实验的时候(学校的电机没有那么大的,之前是拿1欧电阻做的负载),人家跟我说:“我们装驱动板的地方是封闭的……封闭的…闭的………”由于散热问题无法解决,因此这个方案最终没有通过,还是选择了PWM调速,所以明天开始总结pwm调速板的制作调试过程。
写到这,我发现3个月的制作调试仅仅用几百个字就能说完了,挺后悔当时没有写调试记录的习惯,等到过后想要分享都不知道说点什么,只是流水账的说事,希望看到的坛友能吸取这个教训,做好文字记录。

用胶带固定电阻,电阻不发热吗?我怀疑电阻引脚上的焊锡都要融化
且不说其他的,每个管子约5A,你用的线有0.5平方么。

网友C:
唉,既便是仅通过理论分析也该知道控制导通率的办法-会导致多高的额外功耗,又不是微功率电机……

网友D:
24V 20A 选型起码要在60-80A 这样的管子3块钱一个。。。炸了不少钱啊看来
等等看楼主的驱动是不是H桥

网友E:
你们导师真水

网友F:
信大导师吧,有时候做错的事情比做对的事情经验来的宝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接上文,刚刚回来一看就有大神说出了这个电路的问题,散热!这个也是最终放弃这种方案的原因,在电机低速转 ...

黄金电阻是啥玩意 看着好高档啊

铝壳水泥电阻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黄金电阻是啥玩意 看着好高档啊

铠装电阻 功率大 散热不错

网友H:
做电机驱动,最先想到的就是PWM调速,但是大导师紧接着就跟我说,咱们不用PWM(后来还是用了,原因后面说明),那个容易受到干扰,电机工作环境比较复杂,加上电机的干扰容易让PWM信号发生器死机,另外用PWM担心最后验收的时候EMC测试过不去。于是我就蒙圈了,那应该用什么呢?大导师指了一条路,你可以控制MOS管的导通沟道,从而调节电流,从而调速!我一想好有道理!然后就去写方案了。

你们的大师叫什么名字,是那个学校的大师 ???

曾经有个导师给我说过“你不要去想这个方案行不行,领导(大导师)说行就行,不行你想办法让它行!”,最后,真的是想办法让它行了……
还是让该导师去做理论研究吧,没半点实践经验。

网友I:
坐等楼主下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黄金电阻是啥玩意 看着好高档啊

“看着好高档啊”
你看到的不过是个散热用的铝质外壳。既然是铝质,那就可以经阳极氧化染色,想染成什么颜色就染成什么颜色,红色绿色蓝色黄色黑色都可以。作为散热器,最常见的是染成黑色。

网友J:
有刷的不需要做电流环吧,不过这样驱动也太非主流了。

网友K:
用心做过,你就明白了

网友L:
线性调速也不是不可以,但要调节电源的输出而不是用mos管在后级调节。调节前级的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M:
做错的事情比做正确的事情更加正确

要是我碰见这个人:不用PWM你是**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B:
“看着好高档啊”
你看到的不过是个散热用的铝质外壳。既然是铝质,那就可以经阳极氧化染色,想染成什么 ...

为什么要氧化啊?染成黑色是为了提高辐射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要氧化啊?染成黑色是为了提高辐射率?

做成黑色当然是为了辐射散热。
阳极氧化是铝制品的一种表面处理工艺,除便于染色外,还可以提高铝制品表面耐磨性。不少设备的铭牌或者面板、笔杆、手电筒等等,就是阳极氧化工艺加工的。

顶

网友O:
理论和实践多结合!慢慢积累吧。

网友P:
我只能说现在老师真JB水,带出来的研究生也真JB水,还大导师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做成黑色当然是为了辐射散热。
阳极氧化是铝制品的一种表面处理工艺,除便于染色外,还可以提高铝制品表 ...

了解了。

网友Q:
当时我就懵逼了,“这个和我的专业有关系么?”……不管做啥都好吧……出来好歹也是211小硕了

网友R:
大导师误人子弟呀。

网友S:
有的时候导师就是瞎指挥啊

楼主:
今天上线一看,帖子成了编辑推荐了,好开心,一定好好写下去。有好多坛友都在说导师的能力不行,我们导师60多岁了,他上大学研究生的时候还是模电流行的时候,所以他一直在跟我强调能不用数字就不用数字,反对做什么东西都用单片机,他说用最简单的电路完成功能才厉害,把模拟电路学好才叫厉害。楼主也觉得的这个想法很好,现在确实有点过于依赖单片机,有的时候思维都僵化了。但是这回顾此失彼,加上沟通不够(楼主有的时候真心听不懂他的方言……)还有我自己学的不扎实,没有把原因给他讲明白,所以这个锅我背了……
言归正传,在确定了调节mos管导通沟道调速的方案不行之后,楼主又回到了pwm调速上。说实话,当时真的是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不用担心烫手了。方案很快就定了:pwm信号用MSP430G2553产生,选型原因,有基础,便宜,外设资源够用;驱动形式选择半桥驱动,因为人家没有要求倒着转;保护电路不用变,之前的效果就挺好,电路图稍后贴出来;最后就是半桥的驱动了,楼主这回直接奔着半桥驱动芯片去了,因为现在这种芯片简直太多,而且控制时不用担心死区时间,比较安全。最常间的就是做智能小车时的那个驱动芯片LM2980,还有的驱动芯片干脆把mos管都做进去了,对于小电机的调速十分方便。
在调研了几天之后,选择了TI的DRV8701全桥栅极驱动器作为半桥电路的驱动芯片,原因:工作电压区域广,保护功能丰富,驱动能力强,有官方的参考电路和程序。
好吧,我承认主要是因为有电路和程序……驱动芯片的pdf和参考电路的pdf楼主传上来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挺实用的小芯片。
接下来就是画板子,发板子,这回除了DRV8701芯片封装画错了之外一切还算顺利(坛友们画封装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看看芯片上1引脚的位置,特别是有的芯片上是顶视图,有的芯片上是底视图,一定要分清楚!楼主的50块钱就是这么白扔了的)。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由于msp430G2553采用的是SBW两线制的下载口,复位引脚上的复位电容不能太大,不要超过102,要不然会提示下载失败。
在这里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顺便提出来:在我把JTAG下载器连在板子上时,单片机上电会复位,但是把JTAG去掉之后单片机上电就不会自动复位,必须手动按下复位键单片机才能正确执行内部程序,我把复位电容换成104的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
在改好之后第二块板在实验室成功驱动起了24V,2.5A的小风扇,调速和保护电路都表现不错,然后我又一次的去了人家的公司,但,结果是完全的失败,上了人家的电机之后根本不转,只有蜂鸣声,那的人还一直用手在风扇那试,说没风啊,没风啊,场面一度非常尴尬。而且对我的态度都变了,上一次去人家那人家还管午饭,这回人家直接说你先回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上线一看,帖子成了编辑推荐了,好开心,一定好好写下去。有好多坛友都在说导师的能力不行,我们导师60 ...

楼主方案用半桥,浪费了。既然并不要求电动机反转,单端电路就够了。
楼主还用了MSP430G2553产生PWM,真正高大上。若依愚见,客户是要求0~5V电压调速,一片几毛钱的芯片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上线一看,帖子成了编辑推荐了,好开心,一定好好写下去。有好多坛友都在说导师的能力不行,我们导师60 ...

你导师的观点说明他很难做到与时俱进。任何技术手段都要为应用的目的服务,性价比在此是首要考虑的。你看maychang的建议就很到位,而maychang比你大导师年长,也是老师出身,人家就能做到与时俱进,同时还不忘根本(扎实的模拟电路基础),单在这方面,高下立判。
maychang在31楼的建议是针对做产品的,TI有大学计划,少量的2553及其开发设备应该不要钱,对楼主而言反而成本更低,做零星项目类应用当然不错。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工程师,首先要考虑方案的性价比,需综合考虑手头的资源和实施成本,这种习惯要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学习,互联网可以给你带来你导师和当前环境不具备的资源和信息。

网友C:
关于楼主遇到的复位问题,显然你的复位电路设计不当,时间常数不够或者电路有问题。

网友C:
电机启动包括软启动,能量要给够,否则肯定不会转起来的。

网友T:
信大导师吧,有时候做错的事情比做对的事情经验来的宝贵

网友U:
导师越挫你才越牛

兄台金玉良言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上线一看,帖子成了编辑推荐了,好开心,一定好好写下去。有好多坛友都在说导师的能力不行,我们导师60 ...

另外,关于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各位看法可能不一样。
用MSP430G2553产生PWM,当然是数字电路。但PWM调节,我认为不属于数字电路。
我前面提到的“客户是要求0~5V电压调速,一片几毛钱的芯片搞定”,我认为纯粹是模拟电路。

网友V:
唉,说真的电子行业更新这么快是越老越不值钱。

网友W:
大导师把我逗笑了

网友:
你的boss好牛

网友X:
我觉得用555,再加个MOS管就能搞定了。

。。。。。 有这样想~~~ 但怕他还有什么功能

网友Y:
你的大导师和我们公司现在的总工非常相似,估计你的大导师还能非常吹牛X!

网友B:
引用 网友X:
我觉得用555,再加个MOS管就能搞定了。

555驱动能力较小。
有那么多专用的电源控制芯片可选,输出峰值达到1A以上的都有,连基准电压、过流保护、比较放大等等都做到芯片里面了,为何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V:
唉,说真的电子行业更新这么快是越老越不值钱。

你说的仅对那些出了学校就放弃系统性学习的人有效,但对于那些能够一直**学习的人而言,情况恰恰相反。看看西方电子行业里的那些技术大师、牛人们的普遍年龄,甚至可以看看二姨家的一些高手们的年龄……
对于日新月异的技术领域,停止学习就意味着面临淘汰,跟年龄无关。

网友E:
硬件还好,软件很惨

网友X:
引用 网友B:
555驱动能力较小。
有那么多专用的电源控制芯片可选,输出峰值达到1A以上的都有,连基准电压、过流保护、 ...

以前的两轮电动车,有刷电机的,有的控制器内部就是用555做的,驱动电流比楼主这个还要高,也是可以用的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X:
以前的两轮电动车,有刷电机的,有的控制器内部就是用555做的,驱动电流比楼主这个还要高,也是可以用的 ...

555可以用,不是不能用。
但有更好更方便的芯片,价格也不贵,555就被竞争下去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B:
555可以用,不是不能用。
但有更好更方便的芯片,价格也不贵,555就被竞争下去了。 ...

比如开关电源常用的3843也是可以的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X:
比如开关电源常用的3843也是可以的嘛

很对。3842/3/4/5应该考虑。
其缺点是MOS管源极电流取样电阻要0.3V电压,这个功率损耗不小。不过,可以想办法降低一些。

网友U:
最近被3843 大小波困扰

网友Z:
引用 网友B:
24V20A,近0.5kW输出,线性调整,你的驱动部分赛如小电炉。

我觉的maychang好厉害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接上文,刚刚回来一看就有大神说出了这个电路的问题,散热!这个也是最终放弃这种方案的原因,在电机低速转 ...

我经常把这个大电阻直接放水里

网友AB:
后面的故事呢

网友AC:
确实每个项目最后成功都需要总结经验,该项目在一开始就没有进行客户需求的详细分析和产品方案评估,所以“磨刀不误砍柴工”是非常有道理的。

网友AD:
现在学校多是瞎胡闹,学生没有相关项目理论基础,窜上来就做项目,学生只能去百度,搜个电路图,搭个电路,测测就完了。然后模仿论文格式,有模有样来个方案论证,

网友AD:
学生开始感觉怪好玩的,还有成就感,到了后来快写毕业论文时,就受不了了,纷纷**,埋怨老师不给时间看书,吸收消化了。总结研究生的心路历程就是:欣喜若狂(通知书到手,中举人),一切都新鲜(到校后头一年),苦闷彷徨(第2年,不知如何做研究,百度说看书,看后发现行不通,导师面也难见,见了也是扯些没用大道理),硬着头皮抄毕设,凑论文,最后是兴奋毕业。

顶

网友AE:
引用 楼主:
接上文,刚刚回来一看就有大神说出了这个电路的问题,散热!这个也是最终放弃这种方案的原因,在电机低速转 ...

略简陋~

网友AF:
我半路出家的学模拟电路总感觉隔着一层纱,似懂非懂的

多实操~~~~干干就上手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AD:
学生开始感觉怪好玩的,还有成就感,到了后来快写毕业论文时,就受不了了,纷纷**,埋怨老师不给时间看书, ...

求指导,现在就是这个状况,项目快结束了。但是出了问题知道怎么解决,比如换个元件,价格元件什么的,但是原理什么的都不懂。该怎么办呢?而且感觉现在学习进度好慢,没人指导,就只能自己看书,但是进度真的很慢。

网友AH:
期待下文,我喜欢这个故事,如果能再曲折点就更能引人入胜。

网友AI:
引用 网友AD:
学生开始感觉怪好玩的,还有成就感,到了后来快写毕业论文时,就受不了了,纷纷**,埋怨老师不给时间看书, ...

这样的导师不错,还有雪上加霜的变态导师,还要再经历99 81难才行。而且并不会学到什么

网友AI:
好像一个ardunio就可以了。关注楼主怎么模电解决。

网友AJ:
   哎~~~~~     这企业不被坑惨,,

    我也好奇怪~~这么简单的控制电路, 企业搞不定么,

网友AK:
引用 网友AD:
学生开始感觉怪好玩的,还有成就感,到了后来快写毕业论文时,就受不了了,纷纷**,埋怨老师不给时间看书, ...

大部分这样,有些学生目的性很强,研一水平就很可以了

网友AL:
引用 楼主:
今天上线一看,帖子成了编辑推荐了,好开心,一定好好写下去。有好多坛友都在说导师的能力不行,我们导师60 ...

坐等LZ继续写下来。

网友AM:
你学通信和电机驱动确实有点偏,但60多岁的导师都这么水就说不过去了,出完方案都不审就搞,太。。。

网友AN:
结果很重要,但是过程比结果更值得拥有

网友AO:
学习了,必须好好回去看看模电和数电了。(大学学的忘完了,刚毕业)
虽然现在是把师兄的原理图拿来后直接画PCB,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每次画完,出的问题一定要记录一下。

楼主:
这几天由于有个别的板子要调试过两天又又又又又要考六级(又的次数就是考的次数……)就一直没上网,咳   英语是我永远的痛。坛友们说的都挺对,看来向我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少的。我是专业硕士,导师的想法是让我尽量多的接触实际项目,多涨点经验,对于学术型硕士导师就会偏向让他们搞搞理论。现在是互相羡慕,我羡慕他们容易发—论文,他们羡慕我不用发-—论文……

接着上回的继续说,那天回去的公交上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上了单位的电机就不好使了呢?想来想去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没加软启动,回到学校把程序改了一下,让单片机在启动的时候先逐渐增加PWM的占空比到一个阈值,以此实现电机的缓慢启动。改完之后还没来得及去单位重新测试,就被导师派到吉林去出了一趟差,学校和那的YT有合作项目,YT项目要结题验收,让我们去帮忙测测数据(数据采集和处理设备是我们做的),老师跟我说大概1个礼拜左右吧,去了多穿点。当我到了YT的时候,我真真正正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国企,什么叫做朝九晚四,什么叫做办事效率!所谓研发部是一个办公室,办公室里面3个电脑2个人,1个主任在出门。告诉我8点到。我拿着我们的设备一直等到10点才开始,但是不管怎么说前三天还算顺利的,一连测了三组数据。从第四天开始一连三天都没实验,眼看着一个礼拜就到了,我跟他们说我教你们用,给你们教会了我就回学校了,心里还惦记着我的那个电机驱动板啊。YT的人说“再测一组,再测一组就够了”,过了一个周末,我测完了第四组数据,这时候来了一个领导样子的人视察“测了多少了?”  “四个了”办公室的人说   “四个?四个不够啊,怎么的也得5 6个”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  我跟他们领导说我想回学校,领导跟我说他跟我们导师说过了(回来问了一下根本没有这回事),让我多待会,说我“差一步就功德圆满了,要**啊!”  就这样我在那边**了半个月,终于他们满意了,让我回了。这半个月体会太深了,那边的人一口一个待遇不好,工资不高,但是他们上午过来商量中午吃啥,下午过来玩玩手机熬到四点回家,这样的效率不赔钱都鬼了。东北的大米是好吃,但是也养活不起这么多吃干饭的人啊。回来之后我终于弄明白了我们学校和 YT的关系,YT的人申请了项目假设经费80万,然后他们对外招标,找到一个60万就能做的公司,然后公司跑大学,又找了一个40万就能做的大学,最后交货的时候大学给公司,公司给YT,如果那边有什么要求,公司再联系大学,大学再派人过去……感觉自己还是太年轻,好多领域都不了解啊
回到学校,我带着板子又去了一趟单位,这回没什么问题,就是软启动的原因,昨天我已经把这个项目的所有资料提交了,这个项目也算是完成了,最后我发两个电路,一个是防反接和过压保护电路,一个是线行隔离电路,我觉得挺实用的,而且实测效果挺好,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借鉴过来的,这里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哎~~~~~     这企业不被坑惨,,

哈哈哈,还好最后没怎么坑,他们不是做这个的,而且他们的老板和我们实验室有关系,就相当于一个人情,白干活,省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好像一个ardunio就可以了。关注楼主怎么模电解决。

尝试用调节mos管导通沟道的方式控制电流,结果是发热严重,最后放弃了,回到了PWM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期待下文,我喜欢这个故事,如果能再曲折点就更能引人入胜。

写的不好,小半年的经历,几段文字描述不出来,也没有好好的做个记录。只能现在说看着mos管心里还有阴影,手上微微作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求指导,现在就是这个状况,项目快结束了。但是出了问题知道怎么解决,比如换个元件,价格元件什么的,但 ...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这样,我们实验室把硬件软件分的有点严重了,写程序的就写程序,调电路的就调电路,我现在在自学FPGA,要不然真的是觉得虚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经常把这个大电阻直接放水里

我用水浇过,最热的时候沸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学生开始感觉怪好玩的,还有成就感,到了后来快写毕业论文时,就受不了了,纷纷**,埋怨老师不给时间看书, ...

嗯嗯,深有感触,这个真得靠自己了,学点真正的东西

网友AP:
PWM是软件的说法,实际上硬件出来应该也是MOSFET的导通沟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P:
PWM是软件的说法,实际上硬件出来应该也是MOSFET的导通沟道吧~

是直接控制mos管的导通和关断,没有经过可变电阻区,导通时MOS管内阻低 不会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电机驱动,最先想到的就是PWM调速,但是大导师紧接着就跟我说,咱们不用PWM(后来还是用了,原因后面说明 ...

问题是这个导师理论也不行啊

网友AG: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这样,我们实验室把硬件软件分的有点严重了,写程序的就写程序,调电路的就调电路,我 ...

现在也在自学嵌入式,学学软件。

网友AQ:
pwm不是容易受干扰,而是容易干扰其它。

500W线性电源,这得多大的散热器啊。。。

网友AD:
引用 网友AG:
求指导,现在就是这个状况,项目快结束了。但是出了问题知道怎么解决,比如换个元件,价格元件什么的,但 ...

人在学校,身不由己,不听导师指挥,后果很严重!所以只能折中考虑下,在有限的课外时间里,把原理搞懂,在此基础上,再去玩电烙铁。

网友X:
引用 网友AD:
人在学校,身不由己,不听导师指挥,后果很严重!所以只能折中考虑下,在有限的课外时间里,把原理搞懂, ...

趁着年轻,把能做的事做了,既然导师有问题,不妨打他一顿。。。
年轻么,没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AH:
经验很重要,在学校里都经历了总比出来经历的好

网友AH:
非常期待楼主的下文。。。。

网友AR:
多尝试下挺好

网友AS:
有经历,才会有收获

网友AT:
楼主的创造性是在调试中间产生的灵感:软启动,有收获,可喜可贺

网友AU:
自己做,有收获,也有现成的pwm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AV:
一个单片机+三极管驱动 MOSFET 搞定了.也是一种经历!

网友AJ:
  我想我会~~~偷工减料~~~~  直接用信号去控制电源, 直接 调压混PWM    带恒流
上一个  STC  15W204xxx

网友AW:
PWM控制MOS也是控制电流大小吧,数字控制模拟,大导师不想被数字控制了他的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W:
PWM控制MOS也是控制电流大小吧,数字控制模拟,大导师不想被数字控制了他的模拟。 ...

确实也是控制电流大小,但是导师的那种做法是电流连续的,PWM电流是断续的

网友X:
引用 楼主:
确实也是控制电流大小,但是导师的那种做法是电流连续的,PWM电流是断续的 ...

你认为PWM控制的电机电流是断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你认为PWM控制的电机电流是断续的?

谢谢提醒,我说的有问题。电机是感性负载,在电机上的电流是连续变化的。我想表达的是PWM调制是通过不停地通断,实现调流,不是通过控制导通沟道的宽窄。

网友AJ: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说的有问题。电机是感性负载,在电机上的电流是连续变化的。我想表达的是PWM调制是通过不停 ...

  断不断续 ~~~~  看看时间窗口把,  PWM   本来针对电机就是断了他的电流,来减速度的, (因为还有惯量,还会向前转,)

网友AX:
楼主这个应该不是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吧?你这个创新性和工作量都没有啊,还有就是问一句楼主在那个地方读的研究生啊?对于你的这种情况,我只能说你这个东西还是方案没有做好,不存在原理性的问题,只是从最开始就没有考虑好,但是这个新路历程对你的成长和对你今后的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X:
楼主这个应该不是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吧?你这个创新性和工作量都没有啊,还有就是问一句楼主在那个地方读的研 ...

嗯嗯  不是毕业论文,就是一个小项目。由于是第一次做没有经验,走了好多弯路,而且没有做好记录,下次会更好的!

网友AY:
引用 楼主:
我用水浇过,最热的时候沸腾了……

这个牛B,可以烧开水了

网友AP:
引用 楼主:
是直接控制mos管的导通和关断,没有经过可变电阻区,导通时MOS管内阻低 不会发热 ...

深入请教下,
我理解的PWM就是控制MOSFET的打开/关闭时间,只要通过控制G-PIN去实现,而mosfet存在开关时间的损耗就会发热;
如果您说的控制mos管的导通和关断,不会让MOS发热,我很好奇是怎么做的?
从MOSFET硬件特性和软件控制,我都无法形成一个概念。希望能详细指导下,谢谢~

网友AZ:
幸福的楼主呀,
还好,我也自学经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深入请教下,
我理解的PWM就是控制MOSFET的打开/关闭时间,只要通过控制G-PIN去实现,而mosfet存在开关时 ...

不能说是没有发热,我认为是发热量低。但是mos管开关过程中的发热应该跟mos管的导通时间和开关频率有关,我之前用过IRF540,开启时间8ns,在pwm达到一定频率是会发热,但是换成IRPF044N,开启时间12ns,热量就少了多,几乎感觉不出来了,另外我的负载是电机,是感性负载,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上面是我根据实验结果分析的,可能不准确,请见谅……

网友BA:
引用 网友AF:
我半路出家的学模拟电路总感觉隔着一层纱,似懂非懂的

原理图看不懂,也准备入手学,请问怎么入手?

网友BB:
引用 楼主:
不能说是没有发热,我认为是发热量低。但是mos管开关过程中的发热应该跟mos管的导通时间和开关频率有关, ...

同意楼主的这个观点,PWM驱动场效应管的发热问题就是跟管子的导通时间有关,我觉得究根结底是因为管子本身的结电容有关。我刚做的一个电机驱动也是一样的问题,12V15A的直流电机,用IRF3205驱动,在十几khz的时候发热量严重,一会就不能摸了(调试的时候使用铝壳电阻做负载,上到20A都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换RU7088R,上到20多kHz也只会微微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B:
同意楼主的这个观点,PWM驱动场效应管的发热问题就是跟管子的导通时间有关,我觉得究根结底是因为管子本 ...
也就是说跟负载也是有关系的?

网友BC:
引用 楼主:
不能说是没有发热,我认为是发热量低。但是mos管开关过程中的发热应该跟mos管的导通时间和开关频率有关, ...

有导通耗能,与开关耗能,频率高时,以开关损失为主,电流从正常到0有个过渡。

网友AP:
引用 楼主:
不能说是没有发热,我认为是发热量低。但是mos管开关过程中的发热应该跟mos管的导通时间和开关频率有关, ...

在我理解MOSFET 发热分为两种,一种是PWM 没有100% 驱动,开关导通损耗会比较多;第二就是你100%驱动MOSFET, DS经过电流就会有热功率损耗,这是就需要加散热片,不然通风不好,MOSFET的承受能力就降低,导致烧毁。

网友B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跟负载也是有关系的?

不是和负载有关,而是和管子有关

网友BB:
引用 网友BB:
不是和负载有关,而是和管子有关

115楼说的很有道理。场效应管发热主要有二:其一就是没有让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而是工作在了放大状态,这时候D-S的电流即便是很小(哪怕只有几十ma)也会让管子很烫。其二就是工作频率太高,会使管子上的损耗过大,导致发热,这个原因究其根本可能和管子自身的结电容有关,当然,这只是个人猜测,若有不妥,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BD:
我们这里有人能用纯逻辑芯片(非单片机)做无刷电机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D:
我们这里有人能用纯逻辑芯片(非单片机)做无刷电机的驱动。

这种人得膜拜啊

网友BE(2017-04-06):
这个帖子知识点还真不少。

网友BF:
一说电机驱动,我就直接想到TI,TI的电机驱动可以说是最强的。 直流无刷电机是最low的了。
果然最后还是用了Ti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