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的VREF-和VSSA问题

楼主(2016-11-30):
片子是STM32F103VET6,因板上有模拟信号需要采样,画板时,分成了模拟地和数字地,VDDA是通过磁珠和电容后接到3.3V上的,电容接的是模拟地,不知这样接地对不对?还有对于VREF-和VSSA该怎么连?是接到模拟地呢,还是数字地呢?请高手们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A:
前者接模拟地,后者接数字地,然后数字地和模拟地共地。

楼主:
谢楼上的,看PDF中的图,VREF-和VSSA是连在一起的,是VDDA和VREF+的电源地,按理说应该连到模拟地吧?不知道大家用AD时,这几个地都是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