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按键的滤波问题求教

楼主(2016-11-30):
stm32芯片,Port 4.5 口是按键,按一下按键,翻转LED灯 P1.1口,我的做法如下,但是总是会出现按键按了,但是LED不翻转的情况,请问大家,按键滤波用什么方法好?
按键采用外部中断的方式进行翻转LED灯
#pragma vector = PORT4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4_ISR(void)
{

        wait(100);//*delay 100ms

        btn_flag ^= 1;
        if (btn_flag == 0)
        {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
        }

        GPIO_clearInterrupt(GPIO_PORT_P4, GPIO_PIN5);

}

网友A:
if(!btn_flag)比较好,能不能看看寄存器里的值吧。。

网友B: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延迟十几个ms左右----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如果按下,进行操作,否则,不进行操作; 然后等待按键释放。

网友C:
需要注意等待按键释放的时候加个超时处理。

网友D:
这个不建议使用中断来处理。另外如果对程序时间有要求的话,用定时器来计时延迟。

网友E:
不要在中断里延时那么久阿。
需要延时的话就用定时器

网友F:
推荐用定时器定时1ms,或者10ms。你的低功耗怎么配置的?

网友G:
进中断,关中断,翻转,开中断……不用延时的。

网友H:
一般都是用延时消抖的吧。。。。

网友I:
或许按键有抖动的问题吧,记得要消抖。

网友J:
你用delay来做肯定效果不太好,可以尝试用定时器来扫描按键,不阻塞,消抖效果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