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不同通道相互干扰,有人碰到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2016-11-30):
STM32不同通道相互干扰,有人碰到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A:
是模拟量?

你确定不是焊接的问题引起的吗?!!

网友B:
降低转换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确定 不是焊接方面的问题引起的吗?

另外 多通道 其实内部还是一个转换模块

网友D:
不同通道干扰,是什么外设的通道呢?AD还是SPI,或者是串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