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存在的函数正常编译?

楼主(2016-11-30):
不存在的函数正常编译不报错吗?

网友A:
连warning都不报?

网友B:
有些MCU在出厂时已经有内置程序,用户可以调用这些程序

网友C:
想问下楼主,
用的哪个开发环境?

网友D:
是不是说只是编译通过了,但是便没有进行链接,要等链接是时在给这个函数一个地址。

网友E:
我觉得keil只要知道调用函数的名字就可以了,在链接的时候keil再把函数名替换为函数的所在的地址就可以了啊。

网友F:
编译的时候只要给个符号就好了,只有到链接的时候才对符号分配地址的。

网友G:
把函数看成变量  不给变量赋值就相当于你说的“那个函数根本不存在”。。

网友H:
貌似编译时不确定地址,链接时才确定地址。

网友I:
不存在的函数肯定是编译出告警warm的!

网友J:
有时候确实不报错的,只给一个警告,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