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上电不能自启动的困惑

楼主(2016-11-30):
有5片单片机样品,其中1片上电可以自启动,其他4片上电均不可自启动。

用IAR下载调试可以仿真,下载,发送Reset命令重启都可以。复位电路为4.7K+2.2nF。

将RST管脚接触地后放开,可以自启动的芯片就可以自启动,但是其他4片仍然没有反应,实在是摸不着头脑了。

楼主:
求高手帮忙!!!

网友A:
仿真时和断开仿真,供电电路是否不同?

网友B:
建议交换一下能启动的芯片到不能启动的板子上,确定下是板子的问题还是mcu的问题。

网友C:
奇怪的问题,看看你的RST怎么弄的。

网友D:
也可能是外部复位电容存在的问题。

网友E:
看一下你的复位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F:
不能自动启动是不是复位的问题呢?

网友G:
需看一下你的复位电路怎么设计的啊?

网友H:
启动信号的宽度不够吧,将电容的换成10uF的试试。

网友I:
放电路上来,也有可能是pcb的问题,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