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使用B0503S/D-1W 转5V-->3.3的一些困惑

楼主(2016-11-30):
电路中考虑到整体的稳定性,所以直接采用B0503S/D-1W作为5-3.3的转换模块,,,但使用时,输入输出电容采用推荐的4.7uF和10uF,输出偏高有4.2V(我也不是很清楚原因,也没找到,希望能有人指导下),,,所以采用3.3V的稳压管稳到3.3V,,,,这个3.3是给单片机和一些模块供电的,,,大概的电流大600~800mA, 这样使用后我不太清楚对整个输出的功率是否会产生影响,因为使用了稳压管,,会不会导致输出功率变小,,,,如果这样给如何处理,,,希望各位大神给予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输出偏高,没有找到原因,就采用3.3V稳压管试图稳到3.3V,这件事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

网友B:
B0503S/D-1W是非稳压的,不知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金升阳的说明文档第一页就有写的

网友C:
非稳压版的确实挺坑,人家要求是有最低负载的吧,你是不是空载量的。

网友D:
B0503S/D-1W, 3.3V 输出, 这个3.3V 是给单片机和一些模块供电的,,,大概的电流大600~800mA, 这个电流太大了吧, 已经 2W 以上了, 没有过载保护吗?

网友E:
输出偏高,你直接在输出的电源与地之间并一个1W100欧的电阻当负载,就不会偏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