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15烧录问题

楼主(2016-11-30):
STC软件  下载时 出现口令错误  如何解决

网友A:
口令错误,真心没遇到过,上截图让我们见见世面。

网友B:
是不是波特率太高了?

网友C:
来个错误截图。

网友D:
无图无真相

楼主:
但是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口令  哭死  而且如果接USB的话 我的RXT TXD要反过来才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E:
你倒是上图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口令错误,真心没遇到过,上截图让我们见见世面。

STC【下载口令】:此功能主要是实现将目标芯片设置下载口令,下载时必须输入正确的下载口令才可下载代码,
从而防止了芯片内部的程序被恶意修改.
注意:对于设置了下载口令的芯片,最多只允许
     进行5次的错误尝试(即输入5次错误的
     口令).当尝试的次数达到5次后,芯片
     将被永久锁死,即使再输入正确的下载
     密码也不能解锁
密码的最大长度为63个字符

(看来大家多STC很多功能还不熟悉,多看看数据手册,会发现很多电工贴心的功能。。。:) )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C【下载口令】:此功能主要是实现将目标芯片设置下载口令,下载时必须输入正确的下载口令才可下载代码,
...

就是这个

网友F:
我知道啊。这个就是保护措施,如无密码,就会锁定报废。--》从而防止了芯片内部的程序被恶意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C【下载口令】:此功能主要是实现将目标芯片设置下载口令,下载时必须输入正确的下载口令才可下载代码,
...

又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