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如何做到NU-Link下載完成后立即運行?

楼主(2016-12-01):
現在下載和調試一直用NU-LINK,感覺還是頂不錯的,美中不足的是在每次下載完成后都必須斷開NU-LINK然後再重啟才能看到運行結果。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使NU-LINK完成下載后立即復位目標板,使目標板立即運行呢?

网友A:
在软件上设置。开发环境里应该有个下载完毕后“reset and reboot”选项的。具体位置看你的开发环境了,自己搜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软件上设置。开发环境里应该有个下载完毕后“reset and reboot”选项的。具体位置看你的开发环境了,自己 ...

非常感謝,試一下看看。

网友B:
对,在软件设置上,下载时候有个选项。不过用手按一下也不费事。

网友C:
下载时候有个选项的,打上勾就行了。

网友:
以前都是手动运行,没注意到下载时候那几个选项是干啥的。

网友D:
可以设置下载完重新启动吧

楼主:
實驗證明,無論是使用那個設置,都無法使NU-LINK在下載完成后立即運行。
只能外部加硬件復位,否則就只能斷電重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