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三极管控制5V和3.3V电源的切换?

楼主(2016-12-01):
我用的一个芯片在不同情况下需要不同的电源,5V 和 3.3V,  5V是由LM2596输出的,3.3V是用AMS1117-3.3 输出的。 之前一直使用三极管(SS8550 和 SS8050)来控制两个电源的切换。 但是现在发现接上较大负载时候经过三极管后的3.3V 会被拉低到3.0V 左右,导致负载没**常工作。  有什么好点的方法能控制两个电源的切换又能保证功率不会损耗太多?     小弟新手,虚心求教。

网友A:
那可能是驱动电流太大导致的,建议把控制电源的三极管换成mos管即可。

网友B:
不要把三极管放在3,3V稳压之后
比如3.3V是由5V稳压得到的,可以把三极管加在3.3V稳压之前

网友C:
建议用内阻小的MOS管,这样输入与输出电压不会损耗太大

网友D:
使用MOS管比较好,大电流的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