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伺服驱动器断电转动疑问

楼主(2016-12-01):
控制伺服电机转动电路,在关电一刹那,伺服电机转动半圈(有多有少)下图是控制部分到伺服驱动器的电路。图中高速光耦6n137电源是12V通过78L05稳压过来的。经过测试将高速光耦6n137原边置于高电平或者低电平都无效果改善,也就是高速光耦原边有和没有伺服电机断电一刹那都是会转。

网友A(2017-02-05):
为什么呢?

网友B:
在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中,需要注意区分静态刹车和动态刹车,工厂默认都是静态刹车,即在电机未锁轴情况下提供一个扭力,扭力一般比电机最大扭力小,具体大小可咨询厂家。动态刹车类似汽车上的刹车片,紧急情况下要求必须抱死不能动。你拿动态刹车当静态刹车用,肯定电机会转一点。另外,这么搞会吧刹车弄坏。

楼主(2017-05-24):
断电那个时刻算是静态刹车?怎么解决呀。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