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充满电,第二天剩余93%电量正常吗?

楼主(2016-12-01):
这边应该有不少做电池、电源的,如题:

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发现充满电后,断开插座,关机放置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晨开机剩余电量93%,这个正常吗?
因为我看到网上有说:笔记本电池设计时候电量低于95%会启动充电,那这么说,如果每天晚上都这么弄,岂不是每天都是一个充放电循环?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正常的 尤其指纹 刷脸开机什么的 一晚上耗这点正常的 充电最好设置下 低于30充 95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尤其指纹 刷脸开机什么的 一晚上耗这点正常的 充电最好设置下 低于30充 95停  ...

哦,我以为是写死的,这个界限还可以设置啊,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B:
对的 可以设置的 windows设置里面

网友C: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USB接口可以设置成关机时给USB设备充电,那么无线USB键盘的接收头也可能会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USB接口可以设置成关机时给USB设备充电,那么无线USB键盘的接收头也可能会耗电 ...

这样啊,是接的有一个无限鼠标,键盘没有

网友D:
从电池循环的角度讲,0-100%才是一个完整的循环,电池寿命是以此计算的。从93-100%被称之为部分循环,相对于100/7=14天,才算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电池循环的角度讲,0-100%才是一个完整的循环,电池寿命是以此计算的。从93-100%被称之为部分循环,相对 ...

93%~100%这对于电池寿命来说应该是已经减少了,就像你手机用到60%去充电和用到80%再去冲,对电池寿命来说都是一次

网友E:
正常的  一般电脑都有个充电余量电压,因为过冲对电池寿命会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