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跟随器 的疑问

楼主(2016-12-01):
求教大家个问题。我按上图接的电压跟随器。0-5V输入端悬空时,A点会有0.1V左右的电压。运放输出也会有0.1V的电压。这个电压是哪里来的啊?

做了下面的尝试:

当我把R49由100K变成10K,R46由10M变成1M后,0-5V输入悬空时,A点电压基本等于0,B点电压也是0.

网友A:
IB,输入偏置电流,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悬空后多长时间测的A的电压啊。

网友C:
R46+R49太大了,跟运放的输入阻抗处于一个级别了,这样IB电流经R46产生的电压就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悬空后多长时间测的A的电压啊。

稳定后。大约1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6+R49太大了,跟运放的输入阻抗处于一个级别了,这样IB电流经R46产生的电压就比较大了 ...

所有运放都会有一个Ib 流向外面么?

网友D:
        正如沙发所说的静态IB造成的输出失调电压,说明书参数没有直接提供IB。可以按照R=Vos/(Ibs+0.5Ios)关系式计算输出失调电压调0电阻,输入悬空时,R=R46;不悬空R=R49//R46。例如运放LM324的R=42K。

网友E:
IB引发的。电流偏压。

网友F:
明显是电阻偏大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是电阻偏大导致的

第一次用这么大电阻。以前都是用几十K的 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IB引发的。电流偏压。

运放想要工作 必须有这个Ib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运放想要工作 必须有这个Ib么?

是的。这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这是必须的。

我还一直以为 虚短虚断  ,就不会有电流了。原来那是理想状态下。

网友E:
你的信号源内阻很大吗,是的话,用JFET或CMOS的OP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还一直以为 虚短虚断  ,就不会有电流了。原来那是理想状态下。

常规用100K以下的电阻,特别的埸合,可选用1M 以下的,M以上的要认真思考了。如果考虑以上问题,设计出来的糸统,精度高,噪声低(本底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信号源内阻很大吗,是的话,用JFET或CMOS的OP即可.

内阻不大,只是0-5V输入信号前面还并联了0-20mA输入转换的250欧姆电阻。为了让电流输入的时候,后面电阻分流小,所以电阻值用的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信号源内阻很大吗,是的话,用JFET或CMOS的OP即可.

这两种OP 偏置电流特别小?

网友G:
LM324是从古代就在用的“双极型”运放,输入是三极管,需要基极电流的。
现在全MOS的运放也很好弄到,而且性能应该会更好-----当然可能也会贵一点。MOS运放通常Ib非常小,10M电阻上基本上不会有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两种OP 偏置电流特别小?

你查下比较下,就知道了。差了不知多少个数量级。

网友H:
下电阻太大造成的

网友I:
IB虽小,但是电阻10M很大,这样就有电压了,把电阻减小,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