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边这个代码有些不懂

楼主(2016-12-01):
READOLDH与READOLDL都用一个相同的函数赋值是什么用意?
还有下边的SWITCH语句那个是什么操作?
(这个是LCD12864关于画点的程序片断)
下边程序中的COLOR都是用1。那这个有意义么?

网友A:
用同一个函数操作赋值很正常,应该是读一个16位的数据,这个函数一次读取一个字节,连调用两次,读到的就是两个字节,也就是16位;你看LCD的规格书应该就明白了;
后面你说的switch那个,不明白你想说啥

网友B:
那个函数看名字就很明白啊,每次读取一个字节。
switch是为了更改颜色方便,这次用1,说不定下次用别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