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改变407堆栈空间?

楼主(2016-12-01):
407系统,2个ADC同步规则转换、4个定时器(触发ADC、PWM、输入捕捉)、2个DMA的4个数据流,发现最后一个结构变量的最后一两个域常被意外的赋值导致系统完全停止,把结构变量最后增加几个不用的域加以保护则完全没有问题,初步估计是堆栈溢出导致,现想增加堆栈空间试试,如何做?谢谢!

楼主:
晓得了!在启动文件里有Stack_Size      EQU     0x00000600     和     Heap_Size       EQU     0x00000400是管理堆栈大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晓得了!在启动文件里有Stack_Size      EQU     0x00000600     和     Heap_Size       EQU     0x000004 ...

改了堆栈大小后,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修改.icf直接修改堆栈大小

楼主(2017-01-03):
回三楼,完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