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源边RCD吸收与副边RC吸收对输出纹波的影响请指点

楼主(2016-12-01):
最近最近做了一个开关电源源边24伏输入,副边主输出5V与隔离5V 四路25V ,在计算RCD吸收后,测试波形如下图
发现震荡还是很大,在计算的基础上重新调整RCD吸收,波形如下图

相对上一次测试波形有所改善但是还是有震荡,再次调整RCD吸收,增大电容,减小电阻测试波形如下图

震荡明显减少,但随着负载的增加震荡也随之增加,将各个副边绕组全部带载,从新测试,波形如下图

在副边全部带载后,震荡有明显的减少,只有9.7M的震荡,5M的震荡消失,测试输出纹波波形如下图

纹波很大,且波形成梯形,有点怪,本人没有想通,再次调整RCD吸收,更换二极管将ES1J换成RS1M,测得波形如下

更换过二极管后,波形明显有所改善,但是纹波的波形仍然没有改善,而且还很大已经超过5%,调整副边输出二极管增加RC吸收,测得波形如下

波形有没显改善,但是纹波几乎没有变化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我如何才能将纹波变得更小或者干掉!!!谢谢

网友A:
RCD中的C越大当然可以吸收效果好,但是也不能随便大,带来的后果比如RCD中的R发热严重,功率和体积增大,楼主还减少R的阻值,这样R的发热更严重,导致电源的整体效率降低,D建议使用软恢复特性慢的管子,EMI会好点。RCD只要保证关断时VGS不超过电源芯片最大值并留有一定的余量即可。开关电源输出纹波不能完全干掉只能尽可能降低,只能在输出滤波上面下功夫。

网友B:
功率多大?
变压器重新设计,包括电感量,绕组分布,
输出电容高频低阻,π型滤波,基本都可以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