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 想在树莓派下做个应用软件,但好像编程软件很少

楼主(2016-12-01):
想做软件,生成可执行文件的那种。Python不行,貌似只有QT可以,但QT好像好难学啊!
大家有什么别的推荐的吗?

网友A:
PYTHON是语言,QT是界面和环境,不知道你是想找什么。
如果是界面的话PYTHON也可以支持界面的啊。如果不需要界面,C或者C++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是语言,QT是界面和环境,不知道你是想找什么。
如果是界面的话PYTHON也可以支持界面的啊。如果不需 ...

要做界面的。Python是解释语言,可以做成类似于单个的可执行文件吗?
我知道QT可以,但我QT学起来太吃力了,真心学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做界面的。Python是解释语言,可以做成类似于单个的可执行文件吗?
我知道QT可以,但我QT学起来太吃力 ...

PYTHON也有QT绑定,可以封装成可执行文件

楼主:
各位大神,也就是说在树莓派下,要做图形交互界面,除了Phthon和QT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网友C:
wxpython,其实没有必要强调是树莓派,就当它是个配置低的PC就好了

网友D:
我要把树莓派用在工业,目前看有点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要把树莓派用在工业,目前看有点问题

为什么?

网友F:
除了c++/c  和python  用golang + web界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坛子里有个非常热心的golang朋友。。

网友F:
另外,这东东就不是定位在工业上使用的。。当然在条件满足的前提,也可以用。

网友G:
QT是个非常好的选择,我在后面会做几期在树莓派使用QT做界面应该的帖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QT是个非常好的选择,我在后面会做几期在树莓派使用QT做界面应该的帖子。

坐等

网友I:
树莓派硬件不开源吧,,你用其他的类似的芯片吧,,sunxi 看下

网友J:
QT还好吧 做SOCKET很好用 简单界面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买不到树莓派的芯片吧,只能用现成的板子。抗干扰估计也不行。
要求不高可以看看96BOARDS,香蕉派什么的。要求高的话就要TI的或者ST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