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打开已有工程问题

楼主(2016-12-01):
CCS有没直接打开已有工程的方法,而不是导入工程,就想IAR,KEIL那样,直接点击就可以打开工程

网友A:
你把工程文件夹里面的文件一个个的打开,然后如果打不开工程的话,那就代表没有

刚刚帮你试验了一下,好像是没有的

导入也很好用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工程文件夹里面的文件一个个的打开,然后如果打不开工程的话,那就代表没有

刚刚帮你试验了一下,好像 ...

初用CCS,请问更改workspace路径可以是中文路径吗?我自己建了一个空工程编译通过了(尽量不做伸手党)。在此确认一下有没有隐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用CCS,请问更改workspace路径可以是中文路径吗?我自己建了一个空工程编译通过了(尽量不做伸手党)。 ...

不要用中文,也不要空格

网友C:
你直接导入这个工程不行吗啊?

网友C:
CCS打开就是直接开启上一次保存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导入这个工程不行吗啊?

可以,但是实际应用中工程比较多,如果都放在ccs连边比较乱,删除的话,下次打开又要再导入,用惯了MDK,布套习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中文,也不要空格

用了会有隐患吗,我想让一个工程在一个文件夹,这样移植起来方便,这样是不是就得一个工程一个workspa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会有隐患吗,我想让一个工程在一个文件夹,这样移植起来方便,这样是不是就得一个工程一个workspace ...

没有隐患,workspace里面你可以放好多好多个工程
在工程文件夹里面,只要你复制一个文件夹过去,CCS会自动识别自动添加的,前提是你这个工程在workspace里边

1、workspace是CCS的工作空间,用来存放所有的工程
2、工程文件夹就是你新建的一个项目中存放这个项目所有相关文件
workspace文件夹包含工程文件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隐患,workspace里面你可以放好多好多个工程
在工程文件夹里面,只要你复制一个文件夹过去,CCS会自 ...

讲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隐患,workspace里面你可以放好多好多个工程
在工程文件夹里面,只要你复制一个文件夹过去,CCS会自 ...

网友A:
感觉后悔大学没有学师范的专业了

网友E:
不是直接打开工程就可以了吗?

网友E:
CCS的历史记录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