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数据波形

楼主(2016-12-01):
(无正文)

网友A:
PC可以控制引脚电平,应该是开始命令或对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可以控制引脚电平,应该是开始命令或对时用的

TX怎么能单独控制呢?
CTS DCD DSR DTR RTS等才能控制啊,没听过TX可以控制的。

网友B:
数据位??波特率?

网友C:
预先知道波特率的话,根据最小脉宽和单帧间的关系即可算出。如果不知道波特率,需要连续观察多帧信号来分析每帧的时间,然后同理计算即可知道有多少位。去掉启停位,再分析有无校验位,最后就可以知道数据位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