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电路疑问

楼主(2016-12-01):
如图,是我做的一个把-5V~+5V信号和,通过差分电路变成以1.25v为中心的电压用AD采集进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开关S1,S2断开时电容 C21有类似正玄20mv纹波,
当S1,S2闭合时,纹波在100mv类似正玄100mv,我现在输端采集的是 317输出的+3.3V 电压

楼主:
补充,现在用LM317输出3.3V电压  接到 -5~+5v 和 GND 上,纹波20mv

网友A:
这图是楼主自己画的吗?自己能看明白哪里是同相端,哪里是反相端啊

楼主:
呵呵,是自己画的,2引脚是OP07的反相 3是同相

网友B:
直接电阻分压,然后运放叠加直流偏置加滤波就好了,楼主整的越复杂噪声和干扰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是楼主自己画的吗?自己能看明白哪里是同相端,哪里是反相端啊

呵呵,是自己画的,2引脚是OP07的反相 3是同相

网友A:
TVS 也会影响测试结果的啊

网友C:
楼主电路至少有3个问题:

1.  OP07放大器形式上是差分放大器,但R24上端又连接到GND1. 所以,应该是同相放大器;
2.  如果说是同相放大器,同相放大器输入端是信号GND而不是-5V~+5V;
3.  但是被采集信号输入的地GND与放电器的地GND1又不共地;

建议楼主把电路设计好了,再解决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至少有3个问题:

1.  OP07放大器形式上是差分放大器,但R24上端又连接到GND1. 所以,应该是同相 ...

朋友,你好想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这个本来就不是供地的,通过开关切换 采集多路信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