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加这个管子哦?

楼主(2016-12-01):
这个管子起什么用,求助中

网友A:
就看这点图,能看明白吗?

网友A:
是不是管脚复用啊

楼主:
这个事SMBUS总线的时钟线,它的数据线也是这样处理的。电脑主板上的

楼主:
我看了下SMB_CLK_S0连接到几个地方,这是不是增加驱动能力的哦?

网友B:
数据隔离。

网友C:
数据隔离的吧

网友C:
双向的话,要加2个

网友D:
1.两端IO口电压不一样,起电平转换作用;2.两端电源来源不同,可能不能同时刻上电断电,起隔离作用。

网友E:
隔离开关

网友F:
可先列出真值表,再结合电路其它部分看看

网友G:
主要是电平转换吧

网友H:
同意电平转换的解释

网友I:
我看主要还是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J:
这个是MOS管的防护二极管,现在很多MOS管都集成有

网友K:
保护IO用的,也做电平转换的功能。防止输入感应高电压或者接入5V逻辑的信号

网友L:
可能是使能控制

网友M:
隔离作用,并且MOS管压降小

网友N:
我觉得用个电阻代替也可以吧

网友O:
这个应该没有隔离作用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M:
隔离作用,并且MOS管压降小

怎么隔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