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几年不见了,问个问题,nas做公司统一存储咋样?

楼主(2016-12-01):
就是搞一个nas,然后每个员工电脑上都映射一个驱动器,文件直接存储在nas上面,这样就不怕本地硬盘坏了。有人这样做吗?

网友A:
付费的可行,免费的不靠谱

网友B:
可以,我就买了一个,双盘位的,不过已经换了3个硬盘了,一年左右就坏一个硬盘,幸亏是双盘位的,组成RAD1阵列,坏一块硬盘,资料不会丢失。
大家的资料都上传,共享,很方便。

网友C:
银子掏够就行。

网友D:
公司不差钱,还是用服务器吧。HP的不错。也就几万块钱。

网友B:
然而,双盘位的NAS只要几百元钱

网友E:
人如果超过10个,我觉得还是买服务器吧。
人少就买,多盘位的做RAID1或者RAID10。
我拿来用自动同步盘和git服务器,很好用

网友F:
大部分还用的是服务器来实现的,成本也较低。

网友G:
什么行业,本地磁盘并不容易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什么行业,本地磁盘并不容易坏

前不久一个做FPGA的同事,硬盘挂了,去硬盘修复公司修了几千还没找完整
没备份,加班写代码恢复工程。。。。

网友H:
买个服务器要不了多少钱呀

网友I:
找个破电脑,然后装个debian,然后装个服务器管理软件,samba配置好,,,然后装的owncloud,,好用的还是不要不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找个破电脑,然后装个debian,然后装个服务器管理软件,samba配置好,,,然后装的owncloud,,好用的还是 ...

好用是好用了,可靠性还是差了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功耗太大了,也许大家不在意电费,但是我想的是,用电脑做的服务器,一年下来的电费就可以买个NAS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好用是好用了,可靠性还是差了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功耗太大了,也许大家不在意电费,但是我想的是,用电 ...

你说功耗我同意,不过 有很多低功耗的板子,包括嵌入式的,,,,,你要是说不可靠,那要看你的 硬件了,

网友J:
  NAS 只是网络存储的一种工作方式,

使用服务器也好、使用嵌入式系统也好都只是, 管理系统的一种,关键你要用什么样的功能, 简单的嵌入式,紧凑机(2~5盘位)就可,体积和噪音特别小,  挂一台电脑~~~~ 上去就是自己可能灵活的更换各种管理软件上去折磨员工~~~~~~~最后折磨了自己, 普通电脑要注意加强散热,服务器型的~~~噪音高, 还是找工作站级别的好了

硬盘应该没哪么脆弱,注意硬盘的使用, 要么死于振动划伤(上着电开着机,移动主机或附件有其实振动源),要么突然掉电次数多了,要么散热不好硬盘过热了,

RAID   、5、6,1 一个比一个高的数据安全性 看看着银子花, 性能要不高的企业建议 RAID 1   主要是成本 不高,就算坏同时双盘还是比较好恢复,

经典案例是~~~ 拿了台, P4 1G 20G 的老主机,安装了win2003 , 开个共享,自己加用户、   用户本地映射, 用了  10年以上把(06还是03年产的机子), 升级过2次硬盘   从单一硬盘到 双硬盘到 RAID 1   其间没有坏过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