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AU8822(管脚兼容WM8976,WM8978,ALC5621)资料下载

楼主(2016-12-01):
如题,规格书欢迎下载,详细请咨询QQ2355898192

网友A:
最好发个方案 看看能做什么

网友B:
不知道这个属于什么类型的,下载看看

网友:
NAU8822L是一种适用于可携式及通用音讯应用的低功率、高质量编解码器。除了精准的24位立体声ADC和DAC外,本装置还整合了广泛的额外功能,以利于简化完整音频系统解决方案的实作。NAU8822L包括喇叭驱动器、耳机,以及差动或立体声线路输出,并为立体声差动麦克风整合前级扩大机,以大幅降低外部组件需求。此外,亦提供一个分数式PLL,使用8MHz至33MHz的任何可共享的系统脉,为编解码器精确地产生任何音讯取样率。

网友:
其先进的芯片上数字讯号处理,包括一个5频带均衡器、一个3-D音讯增强器、一个适用于麦克风的混合讯号自动准位控制或透过ADC的线路输入,以及一个供回放路径用的数字限制器/动态范围压缩器功能。在ADC路径中提供额外的数字滤波选项,以便简化像是「降低风声」效果及语音频带加强等特定应用需求的实作。其数字音频输入 / 输出接口可以主装置或从装置操作。

网友:
NAU8822L能以从2.5V至3.6V的类别供应电压运作,同时其数字核心能以1.7V的电压运作,以保存电力。扬声器BTL输出对以及两条参考线路输出可使用5V电压运作,以增加输出功率容量,让NAU8822L能对外接喇叭驱动1瓦的功率。其内建的缓存器控件,能以软件控制方式关闭芯片子节的电源,以提供弹性的省电模式。

网友C:
新唐在这些低端芯片市场做的也是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发个方案 看看能做什么

音频编解码芯片

楼主(2017-02-28):
引用 网友C:
新唐在这些低端芯片市场做的也是很厉害。

是啊,比欧美品牌价格有优势多了。

楼主(2017-06-08):
NAU8822L是一种适用于可携式及通用音讯应用的低功率、高质量编解码器。除了精准的24位立体声ADC和DAC外,本装置还整合了广泛的额外功能,以利于简化完整音频系统解决方案的实作。NAU8822L包括喇叭驱动器、耳机,以及差动或立体声线路输出,并为立体声差动麦克风整合前级扩大机,以大幅降低外部组件需求。此外,亦提供一个分数式PLL,使用8MHz至33MHz的任何可共享的系统脉,为编解码器精确地产生任何音讯取样率。

其先进的芯片上数字讯号处理,包括一个5频带均衡器、一个3-D音讯增强器、一个适用于麦克风的混合讯号自动准位控制或透过ADC的线路输入,以及一个供回放路径用的数字限制器/动态范围压缩器功能。在ADC路径中提供额外的数字滤波选项,以便简化像是「降低风声」效果及语音频带加强等特定应用需求的实作。其数字音频输入 / 输出接口可以主装置或从装置操作。

NAU8822L能以从2.5V至3.6V的类别供应电压运作,同时其数字核心能以1.7V的电压运作,以保存电力。扬声器BTL输出对以及两条参考线路输出可使用5V电压运作,以增加输出功率容量,让NAU8822L能对外接喇叭驱动1瓦的功率。其内建的缓存器控件,能以软件控制方式关闭芯片子节的电源,以提供弹性的省电模式。

网友D(2019-07-20):
不错,不错真好再找替代WM8978的

网友E:
已踩坑,表示噪声太大,信噪比若能 再提高个15dB 必能大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