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发烫

楼主(2016-12-01):
直流电机调速器场效应管发烫且不可调速,换了新管还是同样毛病。

网友A:
加散热片试试看

网友B:
这个PCB,谁看的懂,发热很多原因,一般很多是驱动不良

楼主:
以前正常使用,场效应管烧掉换了新的,还是那样,也不能调速了,驱动不良是指哪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散热片试试看

不是加散热片的问题,效应管发烫且调速器不能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散热片试试看

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出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出现问题

调速IC是什么型号  有线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IC是什么型号  有线路图吗

你好!好像是555e

网友A:
有线路图吗  或者自己反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路图吗  或者自己反绘一下

没有线路图,背面明天拍个照片,不能调速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路图吗  或者自己反绘一下

对电路不是很熟悉,效应管为P75NF75,偏置电阻是否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电路不是很熟悉,效应管为P75NF75,偏置电阻是否有影响?

你光拍照片没有用的 要有线路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路图吗  或者自己反绘一下

3台调速器同样不能调速其中2台更换P75NF75场效应管后正常使用,其中1台效应管发烫且不可调速,从图看该效应管旁的偏置电阻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光拍照片没有用的 要有线路图呀

可以联系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3台调速器同样不能调速其中2台更换P75NF75场效应管后正常使用,其中1台效应管发烫且不可调速,从图看该效 ...

那么换IC试试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换IC试试看呀

明天换试一下。你Q号,微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天换试一下。你Q号,微信?

不用 我天天来论坛的

网友C:
换个新板子 如果是好的说明上面的元器件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 我天天来论坛的

从好的调速器拆了个ⅠC换上后正常,为什么会引起场效应管P75NF75发烫呢?该ⅠC的型号为NE555P  HYC 6253C,所有NE555p都可替换它吗?6253C代表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好的调速器拆了个ⅠC换上后正常,为什么会引起场效应管P75NF75发烫呢?该ⅠC的型号为NE555P  HYC 6253C ...

这个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的

只要是NE555P的都可以吗?6253H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的

NE555P  HYC  6253c这是坏掉的IC,用NE555P的都可以替代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的

感谢王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