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O] Modbus Slave测试开关灯

楼主(2016-12-01):
Modbus RTU通讯协议因为功能强大,移植方便,通讯简单的优点,广泛用于与工控仪表、PLC、HMI等设备的通讯,为此Arduino也支持其Master和Slave设备的通讯,现在测试Arduino作为从站时读写线圈的功能。
1、硬件连接:
Arduino UNO              USB转TTL
RX------------------------TX
TX------------------------RX
GND----------------------GND
使用线圈100的值来控制Arduino D13引脚,也就是板载的LED灯,主站使用PC端的Modbus Poll软件来模拟。
2、代码:
#include <Modbus.h>
#include <ModbusSerial.h>

// Modbus Registers Offsets (0-9999)
const int LAMP1_COIL = 100;
// Used Pins
const int ledPin = 13;

// ModbusSerial object
ModbusSerial mb;

void setup() {
    // Config Modbus Serial (port, speed, byte format)
    mb.config(&Serial, 38400, SERIAL_8N1);
    // Set the Slave ID (1-247)
    mb.setSlaveId(10);

    // Set ledPin mode
    pinMode(ledPin, OUTPUT);
    // Add LAMP1_COIL register - Use addCoil() for digital outputs
    mb.addCoil(LAMP1_COIL);
}

void loop() {
   // Call once inside loop() - all magic here
   mb.task();

   // Attach ledPin to LAMP1_COIL register
   digitalWrite(ledPin, mb.Coil(LAMP1_COIL));
}

3、PC端操作:
打开Modbus Poll软件作为主站,设置通讯参数:
设置从站地址和读写线圈地址:
使用05功能码发送ON\OFF状态:
4、展示效果:

网友A(2019-02-13):
有做成功的吗?
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