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28335和omapl138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6-12-01):
#define          DA_DATE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6
#define          DA_CLK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8
#define          DA_CS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9
(1)刚刚接触dsp,这个程序是在28335上的,现在只能理解这个是对GPIO数据存储器的一个定义,但是明白为什么用16,18,19,是这几个借口有特殊de功能吗,还是任意选的。自己感觉16是个复选接口,18是个时钟借口,19是个片选借口。不知道能这么理解不?
(2)要想在omapl138上编译的话实现移植,应该怎么改,现在只知道138上的gpio口一共16个,GP14是时钟引脚,应该和上面的18对应,这样话应该怎么表示,是直接这样吗?
#define          DA_CLK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4
在138里gpio的引脚不知道怎么表示,求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一看应该是SPI接口吧    选择一定的引脚可能因为这三个引脚外面接的相关外设的原因
重点是你看看这三个脚硬件上接的是什么
移植我觉得差异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