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的类似应用,免费的octave

楼主(2016-12-01):
(无正文)

网友A(2017-02-28):
Octave是一种高层解释类编程语言,旨在解决线性和非线性的数值计算问题。Octave为GNU项目下的开源软件,早期版本为命令行交互方式,4.0.0版本发布基于QT编写的GUI交互界面。Octave语法与Matlab语法非常接近,可以很容易的将matlab程序移植到Octave。同时与C++,QT等接口较Matlab更加方便

网友A:
Syntax Examples
The Octave syntax is largely compatible with Matlab. The Octave interpreter can be run in GUI mode, as a console, or invoked as part of a shell script. More Octave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the wiki.
b = [4; 9; 2] # Column vector
A = [ 3 4 5;
      1 3 1;
      3 5 9 ]
x = A \ b     # Solve the system Ax = b

Solve systems of equations with linear algebra operations on vectors and matrices.
x = -10:0.1:10; # Create an evenly-spaced vector from -10..10
y = sin (x);    # y is also a vector
plot (x, y);
title ("Simple 2-D Plot");
xlabel ("x");
ylabel ("sin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