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的温度传感器 如何使用 ?

楼主(2016-12-01):
见附图,从STM32F030F4的datasheet得知,该款MCU有 温度传感器。
因e文差,看的糊里糊涂的,不知道 如何用。

故发帖求助 ,还请 前辈、大侠 不吝指点 !

谢谢!

附图

网友A:
一般内部传感器都是和一个内部的ad通道连接的,直接读取这个通道的数据就好了。具体的,官方应该有例程和封装好的库函数的吧。

网友B:
文档里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配置寄存器,用ADC_IN16采集,换算,出结果

楼主:
学习了,谢谢二位版主,再研究下

网友C:
有内部专门的采样通道,很多教程里面有的,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D:
读芯片内部温度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芯片内部温度有什么用?

芯片内部传感器 ,就是 芯片 内部温度 ?如果 外接 PT100等,也可以 测量 环境温度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