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本贴内有坑,勿跳

楼主(2016-12-01):
(图片)

网友A:
有坑?难道经过a的会先到吗?

网友B:
如果只有一个答案的话,我认为是从b经过的先到达B点

楼主:
事实上是经过a路径的先到

cgd
不对吧?应该是B路径先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事实上是经过a路径的先到

假设路径a的坡最高点比小球的初始点还要高,小球永远翻不过坡,永远到达不了B点,所以我认为路径b先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事实上是经过a路径的先到

来看看圈圈挖了个多大的坑。

原题不够明确。若a路径最高点高度大于初始点A的高度,那么小球永远到达不了B点,只会在A点和a路径上某一点之间来回运动。
总要给出路径a和b的表达式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路径a的坡最高点比小球的初始点还要高,小球永远翻不过坡,永远到达不了B点,所以我认为路径b先到。 ...

恩,这是一个不错的分析思路。
如果不这么极端,还是原来的高度,能分析一下么~~~

网友C:
原来cjseng已经快了一步。

网友D:
如果不考虑摩擦力,那么整个系统只收到重力的作用,再考虑动能与势能的转换,我觉得应该是同时到达,而且到达的速度相同

网友E:
圈圈给的条件不够严密。除a<A外,o-a/b-B之间要求曲线连续,且曲率>>小球直径,同时交待清楚考虑或不考虑空气阻力。甚至,再玩悬一点,还得说a的高度与地球半径比应可以忽略,或者说楼主图处于一均匀重力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看看圈圈挖了个多大的坑。

原题不够明确。若a路径最高点高度大于初始点A的高度,那么小球永远到达不了 ...

你可以看成这个是实物图,明显A点高于a顶点。
曲线的解析式不用给出,只要是平滑、对称的就可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圈圈给的条件不够严密。除a>小球直径,同时交待清楚考虑或不考虑空气阻力。甚至,再玩悬一点,还得说a的高 ...

你这个也太苛刻了。你可以把这个看成是地球上的一个1:1的实物图。

楼主:
突然想起一个印象很深的冷笑话:
“考你一个脑筋急转弯:有一个大坑,几百米深,你跳下去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出来?”
“我不需要别的,只要一根针就可以出来了。”
“哦?仔细说说看?”
“用针在脑袋上扎个洞,把脑袋里的水放出来,放满一坑我就可以游上来了。”
“扯,脑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水?”
“脑子里没那么多的水,为什么要跳进那么深的坑里?”
“……………………”

网友B:
平路上速度不变,那么脱离坑沿或者从坡上到达平地瞬间,速度是一样的,前提是能翻过坡、能爬上坑沿。
入坑和上坡前,花的时间是一样的,速度也是一样的,那么问题就是翻坡和越坑谁的速度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成这个是实物图,明显A点高于a顶点。
曲线的解析式不用给出,只要是平滑、对称的就可以分析。 ...

这是“速降线”问题。原题是求联接AB两点的各种路径中哪一种质点最先到达B点。正解是联接A点和B点的摆线。但原题并未事先给出如首帖那样一段斜线和一段水平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考虑摩擦力,那么整个系统只收到重力的作用,再考虑动能与势能的转换,我觉得应该是同时到达,而且到 ...

无摩擦的话,显然不同路径到达B点速度相同,但所用的时间可能不同。

网友F:
o到b 是一个加速过程.o到a减速
B点速度一样

网友B:
还有,入坑时,不一定是沿着坑壁滚下去啊,还有可能是飞进去的,砸在坑里,A点高度不同,砸的位置也不同,也许小球会倒退呢。万一砸在上坡段的坑壁上,小球说不定最后就落在坑底不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成这个是实物图,明显A点高于a顶点。
曲线的解析式不用给出,只要是平滑、对称的就可以分析。 ...

就首帖图分析,限定a路径最高点不超过A点高度,a路径和b路径关于水平轴对称。
比较a路径、b路径和水平路径。
没有a也没有b路径,小球在水平路径上是匀速运动。
路径a和水平路径相比较,先减速后加速,最终到达B点速度与水平路径相同。
路径b和水平路径相比较,先加速后减速,最终到达B点速度与水平路径相同。
由此,在a路径上平均速率比b路径上平均速率小。所以a路径用时间较多。平均速率指某路径长度与所用时间之比,a路径长度与b路径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首帖图分析,限定a路径最高点不超过A点高度,a路径和b路径关于水平轴对称。
比较a路径、b路径和水平路 ...

如果我玩的是文字游戏呢……

网友C:
换个思路。
假定水平路径上小球为1号,a路径上小球为2号,b路径上小球为3号。
三个小球同时开始运动,下到斜面底时速度显然相同,位置也相同。
我们现在以1号小球为座标系,也就是跟随1号球匀速运动。只要看看2号球和3号球是在1号球之前还是在1号球之后,本坑即得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玩的是文字游戏呢……

文字游戏,那我赶快跳出坑去,走人。

网友E:
如果按照俺说的严密前提,俺认为路径b更快,如最速曲线的数学原理,应优先利用重力加速度取得更高的速度,这样的均速才能更快,显然路径b满足。
如果如圈圈所说“地球上……”,姑且认为这货的尺寸不至于考虑重力加速度的变化,但地球有大气,这货没搁在抽真空的空间里,而是暴露在大气中的话,情况就复杂了,最终小球到B点的速度可能不同,空气阻力导致的能量损失跟速度正相关,同时又有个速度积分问题(与曲线的函数相关了),俺想的头大,不会算啊,只能说,考虑空气阻力的影响,某些曲线a快,某些曲线b快,某些曲线一样快。

网友E:
圈圈13楼的帖子,可疑啊,难道是玩“内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玩的是文字游戏呢……

难道是比“污”?
……

网友B:
所以b快

楼主:
题目里写的是绿色小球“分别经过a和b两个路径”,“到达B点的时间先后是怎样的?”

网友E:
如果不考虑物理,那好吧,路径a快,因为路径b球被坑了,都TMD坑球了还能快得起来?所以a快。
不过要是比“污”的话,还是b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题目里写的是绿色小球“分别经过a和b两个路径”,“到达B点的时间先后是怎样的?” ...

原来是脑筋急转弯?
那a先到,“分别”嘛,a在先,a先到。

网友E:
完了,最近在果壳混的太污,给圈圈一坑,暴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考虑物理,那好吧,路径a快,因为路径b球被坑了,都TMD坑球了还能快得起来?所以a快。
不过要是比“ ...

“分别”经过可以理解成实验时“先后”经过,由于只有一个小球,所以是走a路线的先到达了B点,然后再去做b路线

网友E:
为啥是“绿色小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题目里写的是绿色小球“分别经过a和b两个路径”,“到达B点的时间先后是怎样的?” ...

用木棍和铁棍分别打你的头,那个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木棍和铁棍分别打你的头,那个疼?

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了,最近在果壳混的太污,给圈圈一坑,暴露了……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呢~~~

楼主:
为了减少大家受伤的心理阴影面积,发了些最近的照片上来,算是弥补一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157621

网友G:
突然想起一个印象很深的冷笑话:

网友H:
默默地关注,没敢回帖 果然有坑啊

网友I:
确实有坑啊

网友J:
坑太深,幸好没跳

网友K:
这样的曲折道路估计高中知识不好做出来,得上高数和微积分来计算了

网友L:
b点先到,速度越跑越快,过B点时,速度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大的值,

网友M:
引用 楼主:
突然想起一个印象很深的冷笑话:
“考你一个脑筋急转弯:有一个大坑,几百米深,你跳下去了,有什么办法可 ...

我想起了一个知乎上的提问:“陨石为什么总会落在坑里?”

网友N:
b点先到

网友O:
哈哈哈,这个问题速度时间曲线一画应该就出来了。。。如下图所以,假设到达水平位置的速度V0,过坑速度红线所示,翻坡黑线。走过相同的距离,即面积相等。。。。所以,过坑的时间短。。果然有坑

网友P:
被坑了,只想到最终速度相同。

网友Q:
这坑比较勉强,对电工来说“分别”和“先后”有本质的不同

网友R:
肯定是B路径先到。
理由:A路径的平均速度小于刚入坑的速度,而B路径的平均速度大于刚入坑时的速度,毫无疑问B路径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R:
肯定是B路径先到。
理由:A路径的平均速度小于刚入坑的速度,而B路径的平均速度大于刚入坑时的速度,毫无疑 ...

那你再分析一下:假如小球入坑是飞进去的呢,在坑里发生弹性碰撞,还能确保是b路径快吗?

网友S:
假设都能到达B点,a和b路径长度一样。
则到达时间=距离除以速度;
所以速度快的先到。
由于b路径连续加速时间久,根据速度=初速度+加速度乘以时间的积分,所以b路径平均速度要高。所以b路径小球先到B点。48楼解释的很好

网友T:
直觉,坑b先到

网友U:
引用 网友O:
哈哈哈,这个问题速度时间曲线一画应该就出来了。。。如下图所以,假设到达水平位置的速度V0,过坑速度红线 ...

应该是这样,看来第一感觉不靠谱

网友V:
b快
路径a: 小球到a上坡后速度从水平减速然后下坡时又增速到水平的速度,期间速度一直小于水平的速度;
路径b:小球到a下坡继续增速然后上坡时又减速到水平的速度,期间速度一直大于水平的速度;
两路径相等,所以b快

网友W:
引用 网友Q:
这坑比较勉强,对电工来说“分别”和“先后”有本质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V:
b快
路径a: 小球到a上坡后速度从水平减速然后下坡时又增速到水平的速度,期间速度一直小于水平的速度;
路径b ...

还在往坑里跳,哈哈

网友V:
引用 网友B:
那你再分析一下:假如小球入坑是飞进去的呢,在坑里发生弹性碰撞,还能确保是b路径快吗? ...

你要这样鉆羊角尖就没話说了

网友X:
我只想说进坑时速度一样的,出坑时速度一样的,路径还一样,坑里的速度肯定高于山上的速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