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问题,新手求教!

楼主(2016-12-01):
以下是我写的程序, 有个很大的漏洞,num,会无限地++或--,且按下灯也会一直在++或--,现在我想改一改,让led+到8就不加了且蜂鸣器响两下表示加到尽头了,同样让led减到1就不往下减且蜂鸣器响一下表示减完了,,我想了很久,请问这要怎么写呢?各位高手给点思路。。。谢谢,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2=P3^0;
sbit s3=P3^1;
void delay(uint x)                //延时子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num;
        while(1)
        {
                if(s2==0)
                {
                        delay(2);
                                if(s2==0)
                                {
                                        num++;
                                        while(!s2);
                                }
                }                                  //按键s2

                if(s3==0)
                {
                        delay(2);
                                if(s3==0)
                                {
                                        num--;
                                        while(!s3);
                                }
                }                                 //按键s3

                switch(num)                          //case按下选择8个led灯,
                {
                        case 1 :P1=0xfe;break;
                        case 2 :P1=0xfd;break;
                        case 3 :P1=0xfb;break;
                        case 4 :P1=0xf7;break;
                        case 5 :P1=0xef;break;
                        case 6 :P1=0xdf;break;
                        case 7 :P1=0xbf;break;
                        case 8 :P1=0x7f;break;
                }
        }
}

网友A:
画了流程图再来写。

网友B:
按照你的思路,可以试试这样:

                switch(num)                          //case按下选择8个led灯,
                {      case 0 : num = 1;蜂鸣器;break;
                        case 1 :P1=0xfe;break;
                        case 2 :P1=0xfd;break;
                        case 3 :P1=0xfb;break;
                        case 4 :P1=0xf7;break;
                        case 5 :P1=0xef;break;
                        case 6 :P1=0xdf;break;
                        case 7 :P1=0xbf;break;
                        case 8 :P1=0x7f;break;
                        case 9 : num = 8;  蜂鸣器 ;break;
                        default:break;

                }

网友C:
还有一个方法,写一句,注释一句,就不会乱了。

网友D:
加一个按健标置位,按下置1,松手清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思路,可以试试这样:

                switch(num)                          //case按下选择8个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一个按健标置位,按下置1,松手清0

按键标置位怎么用?能说明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方法,写一句,注释一句,就不会乱了。

谢谢!

网友E:
num++;
if(num==8)
{nun=0;}应该加上这个语句啊

网友F:
num++;
if(num>8)
{
  beep = 1; //蜂鸣器响一下
  num=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