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触摸库实现方法?

楼主(2016-12-01):
下了官方的库,按照手册改了与STM8S103对应的参数,按键不是很好使。RC触摸库占了一半的片子资源,代码阅读也很蛋疼。在采样那里居然是用汇编写的。程序堵塞在那里采样。
看了下RC触摸的原理,发现挺简单的。
想到的思想是,通过ADC采集电压值与定时器配合使用,但是现在不知道Vin电压的取值,还有t1和t2怎么取。这里没有思路

楼主:
实现方法出来了,分享下我的思路把
上电进行自检,即默认上电无触摸,进行采样获取t1的值.
程序轮训获取t值,连续N次大于t1(t2),即出现键值。

网友A(2017-07-12):
试过,没有意义。调用ST官方的例程后,片子资源基本差不多用完了。小应用可以试一下,用STM8S做触摸还不如直接买块合泰的片子合算。
毕竟稳定、成本是关键

网友:
不如直接上触摸专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没有意义。调用ST官方的例程后,片子资源基本差不多用完了。小应用可以试一下,用STM8S做触摸还不如 ...

有没有便宜的触摸IC可以推荐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便宜的触摸IC可以推荐下

可以尝试现在国内的触摸单片机,深圳锦锐的触摸8位机,CS动态10V认证,资源和功能都十分强大
QQ290814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