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定时器中断

楼主(2016-12-01):
请问,定时器的中断标志位,在一个定时周期结束的时候,是不是置1的?
然后,在清楚中断标志位的时候,要手工写程序复位。这两者不矛盾嘛?

网友A:
如果需要软件清除的标志位    进入中断后进行清除
清除后可以再次使能工作
代码都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