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I2C检测总线一直忙后复位

楼主(2016-12-01):
      情况是这样的,我用DSP配置为I2C主机,8个PIC单片机从从机,如果长期运行,偶尔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总线一直被拉低(各主从机会认为对方在使用总线,其实出现的I2C被卡死,需要释放总线),现在是想用一个定时器,如果检测到I2C总线在一定时时间内一直被拉低,就自动释放总线或者复位,最好为释放总线,其次为复位。
     请教各位:1 、如果检测SCL或SDA被拉低?
               2、如果主动释放总线?

当然,PIC芯片也要做同样的处理,如果有谁熟悉PIC的,也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A:
这个多个存设备  一般都会使用IIC驱动吧   驱动芯片上一般都有EN
使能可以做到总线的使用和高阻态
检测我觉得办法很多了   最好是将信号一分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