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安规电容炸掉一个管脚,保险丝炸断,不懂其中的原因

楼主(2016-12-01):
小弟本是搞弱电的强电不甚了解附件为原理图。

  • 上下1,2部分,目前炸的板子是1、2部分都有的电路(保险管炸断,安规电容一个管脚也炸断,火花四射。。。)。
  • 将2部分断开,1部分的保险管不会炸,工作也正常。
  • 只有2部分的话,安规电容也不会炸,工作也正常。

不好意思忘说了一个重要的现象,12V稳压管D8击穿了, D7、U15没事
2部分感觉就是一个阻容压降、半波整流的简易电路。

还请各位大侠给指点一下,为何1、2部分都有,J1、C43会产生炸的现象。
解决方法:现在不炸了,刚开始使用的是15mm间距的安规电容,现在更换成22mm间距容值一样的(0.47uF,只不过体积很大)

目前还不清楚两种规格的安规电容有什么区别,一个体积小,一个体积大。(没查到相关资料)

安规电容有10mm\15mm\22mm管脚间距,相应体积递增。

后期计划更改成0.47uf 630V的CBB22涤纶电容。

CBB22与CBB21涤纶电容区别:

两个基膜材质是一样的,都是聚丙烯,不同点在于,21的镀层是锌铝,也是就是和安规电容的特性一样,耐高压,22是镀层是铝,镀铝的特性是通过电流大,22试用在降压电路,21适用在滤波。

安规电容为“安规电容 275V 0.47uF 470nF 474K 脚距22mm

网友A:
你确定2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元件靠得太近,爬电击穿PCB吧

网友C:
U14是开关电源吧?

网友D:
不是J2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2可以正常工作?

恩 是的 5V也正常出来了  我看官方设计里面好像没有那个470K的电阻,1206封装(但是从别人家的模块上COPY的电路里有这个470K的电阻)    之前先做了一款2的板子,后来需要改成板载220V转12V的模块,就做了1、2整合在在一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U14是开关电源吧?

恩 是的 那种封在黑色壳体内的模块 220V转12V      40多块一个的

楼主: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画的电路误导您了  这个J2是为了方便说明之前的板子只用的2部分电路 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是的 那种封在黑色壳体内的模块 220V转12V      40多块一个的

比较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要不开关电源前面串电感试试?

楼主:
附上一下官方的设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要不开关电源前面串电感试试?

哦   现在是后面2部分安规电容跟开关电源并联, 我想着直接放到保险管前面那里行不? 就是火电一进入,先过保险管和安规电容,再过进开关电源

网友E:
安规电容位置不对吧,应跨在LN间吧

网友E:
另建议LN就不要标成GND,根本不是大地啊,很危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是的 5V也正常出来了  我看官方设计里面好像没有那个470K的电阻,1206封装(但是从别人家的模块上COPY ...

哦哦,是我看的不仔细,没看出来D8是稳压管,所以才有此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规电容位置不对吧,应跨在LN间吧

这个官方设计的电路正确否? 如果正确 我是否去掉470K的1206电阻后就正常呢? 没敢尝试担心炸,会冒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建议LN就不要标成GND,根本不是大地啊,很危险的

恩 这个知道 为了后面的连线方便 这样标记的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是我看的不仔细,没看出来D8是稳压管,所以才有此疑问。。。

请问 参照官方参考设计图里面我的电路去掉R31 470K的1206封装电阻 就不炸了?

楼主:
对了     安规电容炸的这部分电路(半波整流)产生5V的直流,后面芯片的功耗为30uA@5V(炸裂时没有安装此芯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了     安规电容炸的这部分电路(半波整流)产生5V的直流,后面芯片的功耗为30uA@5V(炸裂时没有安装此芯 ...

会不会是因为没有焊接芯片,即没有加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