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无线键盘怎么和STM32无线通信啊?

楼主(2016-12-01):
想做一个无线键盘,然后按键把信号通过无线技术传给STM32,请问用到什么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啊?大概10m左右。

网友A:
实验性质的话,用蓝牙吧,模块也好找,也不贵。

网友B:
10m 已经超过蓝牙的可靠工作距离了。选择其他通信方式吧。ZigBee或者433MHz或者其他。

网友C:
量不大直接买模块就行,透传

网友D:
,干嘛自己做键盘呢?舍近求远,太麻烦。直接买一个USB无线键盘就好了,只要你的STM32支持USB HOST 和 HID协议。

网友E:
买对成品无线传输模块即可,2.4G或433MHz的都可以,用蓝牙或WIFI反而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对成品无线传输模块即可,2.4G或433MHz的都可以,用蓝牙或WIFI反而比较麻烦。 ...

谢谢了,已经决定用315MHz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已经决定用315MHz了

433MHz的模块跟315MHz的模块价格相同,而315MHz已不再是国家准许的微功率无线设备工作频段,可选的模块种类自然也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