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大屏液晶驱动方案

楼主(2016-12-01):
有个项目想上8寸以上液晶,用于动态曲线显示,类似示波器应用,后期可能还会有简单动画显示,目前打算用10.4寸,800*600分辨率,或者更高的,之前一直用stm32驱动tft来着,网上查了下好像不太适合
有集成驱动的lcd么,或者成熟方案也行

网友A:
知道一个
RA8875

RA8875只能驱动800*480, 分辨更大的就要用RA8876或RA8889(带视频播放功能)

网友B:
看你要求的刷新速度了,直接用STM32也不是不可以的。用F几的芯片呢?

网友C:
F7满足你

网友D:
LPC1788 满足你,

网友E:
STM32F429

网友F:
还是用RA8875 8876之类的吧,别用片上集成的了,片上集成的,如果牵扯到总线复用问题,显示速度会打折扣

网友G:
可以考虑用429或F7

网友H:
觉得速率传输不高的话,可以用串口屏

网友I:
要简单就用串口屏 要成本低 就用FPGA +stm32  。

网友J:
主要还是看你的刷新速度了 刷新速度慢的话f1完全够用

网友K:
你可以试试串口屏幕啊

网友F:
还是不要用串口屏了,我正在用,不好用,演示幻灯片还行,做控制,放各种控件什么的,很麻烦,用STM32+FPGA(或者RA8875)好,

RA8875是800*480的, 这个800*600的要用RA8889

网友L(2017-06-09):
RA8876(RGB接口)、RA8877(LVDS接口)支持1366*768分辨率,对外部内存 SDRAM 支持最多可达 512M-bit,为了可以快速对外部
的显存进行屏幕更新, RA8876 提供一高效频宽的 8/16bit 异步并列的主控端接口,RA8876 提供多段的显存缓冲区段,并提供画中画 (PIP)、透明度控制与显示旋转镜像等功能。有专门的AP软件在电脑上使用,用来熟悉它的功能,并且在AP上设计的功能会自动生成对应的程序,只要将生成的程序复制到底层程序中就可以实现其功能,可以大大的节约开发时间。RAIO公司还有现成的开发板卖,提供开发板的一切资料。

网友M:
FT810,RGB接口到TFT屏,800x600,MCU接口是SPI,可播放AVI视频

网友N(2021-06-03):
引用 网友M:
FT810,RGB接口到TFT屏,800x600,MCU接口是SPI,可播放AVI视频

具体的型号是什么?那要求多快的SPI啊。

可以用新的BT815Q/BT816Q,自带SPI Nor Flash接口,SPI速度要求比较低。 最新的BT817Q/BT818Q支持1280x800的屏。

网友O:
引用 网友I:
要简单就用串口屏 要成本低 就用FPGA +stm32  。

串口屏是什么玩意?好用么?

串口屏不好用,限制太多,显示都要用控件,UI老土不好看; 整体成本和效果与及开发方便来考虑的话,觉得用8051+RA8889/RA6809(SPI接口)比较好

网友P:
用串口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