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W4K32S4 选择使用内部晶振的时候,实际主频是多少呢?

楼主(2016-12-01):
搞了一晚上,照着例程来的,可是发送出去接收的数据就是不对,后来终于找到了问题,ISP软件的配置问题,下面的这几个,千万不要乱选择。去掉这几个选项,串口就正常发送了。
找到问题了。主要问题有两点
1.用的是11.0592M的晶振,配置为使用外部时钟的时候,波特率用11.0592的配置正确。但是切换为内部11.0592M时钟的时候,波特率用11.0592M配置是错误的。不知道这时候怎么配置
2.当切换内部和外部晶振的时候,下载完毕后需要重新上电一次才可以正确运行,坑掉在这里了,我没有重新上电,以为配置错误了。

问题:
STC15W4K32S4  选择使用内部晶振的时候,比如软件配置为11.0592,那么实际的主频是多少呢?因为我按照11.0592配置的波特率通讯时错误的,定时器也加快了许多。

网友A:
第1个红框和硬件有关,应结合硬件进行设置;
第2个红框没有什么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个红框和硬件有关,应结合硬件进行设置;
第2个红框没有什么影响的。 ...

STC15W4K32S4  选择使用内部晶振的时候,比如软件配置为11.0592,那么实际的主频是多少呢?因为我按照11.0592配置的波特率通讯时错误的,定时器也加快了许多。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C15W4K32S4  选择使用内部晶振的时候,比如软件配置为11.0592,那么实际的主频是多少呢?因为我按照11. ...

实际多少,要么看datasheet,或者自己测吧,我没有测过。
用ISP烧写软件来设置波特率,设置好了用串口测试工具逐个波特率验证。
我用过一款型号的STC芯片,实际的波特率竟然是设置的波特率的两倍!不过用起来倒是没有问题。
说到定时器,那就一勺子眼泪了,我用了15系列的一款芯片,定时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就自己死掉了,
搞得机器工作不了,被客户骂惨了,最后只能废了定时器,用代码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多少,要么看datasheet,或者自己测吧,我没有测过。
用ISP烧写软件来设置波特率,设置好了用串口测 ...

你这个悲剧,我设置的内部晶振11.0592,实际波特率没一个能对上的。不过此时,外部晶振也是焊接在上面的,我准备拆掉外部晶振试试。

我用过一款型号的STC芯片,实际的波特率竟然是设置的波特率的两倍!这个应该是4K60S2把,我也碰到过。

网友B:
这主频差的也太大了吧。。。还是用外部晶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主频差的也太大了吧。。。还是用外部晶振吧

按照数据手册来说,主频的误差肯定没这么大的。说不定我有没配置对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数据手册来说,主频的误差肯定没这么大的。说不定我有没配置对的地方。 ...

额。 这倒是 STC的参数貌似很多都在烧录软件上设置的 没具体搞过,不过也提了个醒 以后用到要注意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数据手册来说,主频的误差肯定没这么大的。说不定我有没配置对的地方。 ...

最好通过ISP软件的“波特率计算器”和“定时器计算器”来进行设置。同时要注意ISP提示栏有没有对该款芯片的注意事项。
如果用内部晶振,主频就是ISP里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通过ISP软件的“波特率计算器”和“定时器计算器”来进行设置。同时要注意ISP提示栏有没有对该款芯片 ...

就是用的ISP软件的设置串口的波特率。

网友C:
选内部频率时,STC-ISP右下框会显示设置的频率与误差。全频率设置量程除部分盲区频点稍大外,其他误差相对串口来说可以忽略(常见频率11.0592M/22M等低于1%)。建议检查程序(注意选1T的例程)。

网友D:
我使用STC15W208AS使用内部RC=11.0592MHz,串口通信正常的。没有遇到LZ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