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PLAB烧写pic的程序,程序是对的,烧进去不能用

楼主(2016-12-01):
程序都一样,都是用的ICD3 来烧写,自己电脑烧进去不能用,别人的可以,求助,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配置不同呢。今晚搞STC,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有些选项不能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配置不同呢。今晚搞STC,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有些选项不能选。

添加的头文件、库文件等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添加的头文件、库文件等都一样

工程是一样的吗?直接复制过去的?或者是你usb口的问题?这个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是一样的吗?直接复制过去的?或者是你usb口的问题?这个不好判断? ...

工程都是复制的别人的,我们建工程的方法都一样,我笔记本台式机都不行

网友B:
检查配置字吧

网友C:
显然是配置字的问题。所以当初用pic的时候喜欢用程序里配配置字 不用软件去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然是配置字的问题。所以当初用pic的时候喜欢用程序里配配置字 不用软件去配 ...

怎么在程序里配置,而不是软件配置呢,能麻烦说一下吗?新手不太懂

网友D:
确认硬件没问题么?我之前遇到过由于一个uf级的电容出问题一直烧不进去!

网友E:
烧写的是HEX文件 还是提供的源代码,再看看配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写的是HEX文件 还是提供的源代码,再看看配置位

就是用汇编语言编写的一些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认硬件没问题么?我之前遇到过由于一个uf级的电容出问题一直烧不进去! ...

硬件没问题的,用别的电脑可以烧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用汇编语言编写的一些程序

看看配置位

楼主:
在configure里面配置位改的和别人一样就搞定了

网友F:
用IPE连接一下,然后用MPLAB driver switcher加载驱动,注意MPLAB driver switcher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才可以。
后面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