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下安装synplify的问题

楼主(2016-12-02):
之前在ubuntu 14.04下装过synplify 13,安装**都没问题。昨天用相同的安装文件在另一台机器上就搞不定了。具体症状有两个:

1. 用./setup.sh -install_as_root命令启动installer,指定common包所在的位置后,installer就卡住不动了,有时候common包所在的文件夹里会生成一个对应的文件夹,不过里面是空的,或者只有几个文本文件,总共几十k。

2. 因为怀疑1里是权限不够的缘故,试过用sudo ./setup.sh -install_as_root(不推荐的方式)启动installer,可以一直走到后面选择product,或者指定安装文件夹那一步,然后卡住不动。

试过synplify 13/15,installer3.0/3.2,也怀疑过是ssd硬盘的毛病,不过换普通硬盘还是相同的症状。不知道哪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另外,win 10下synplify的兼容性怎么样?我试过安装没问题,但是启动后卡在检查license那里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