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Intel有何开发板支持WinXP或Win10

楼主(2016-12-02):
Intel有没有可以与树莓派大小差不多,价钱贵个100元以内的。能运行正常WinXP或Win10之类的正常操作系统的开发板?——即要能运行x86程序的

网友A:
GALILEO和EDISON都是跑X86代码,不过不支持XP和10, 最新的UP BOARD是支持10的

网友B:
酷睿 17 加个主板WinXP或Win10随便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LILEO和EDISON都是跑X86代码,不过不支持XP和10, 最新的UP BOARD是支持10的

谢谢!up board好像是可以,不过好像是新板子,没见有卖的,也不知道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酷睿 17 加个主板WinXP或Win10随便装

亲,要是用主板我就不问了。请看原始问题,我要求的是和树莓派差不多大小的,你有见过那么小I7的电脑主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酷睿 17 加个主板WinXP或Win10随便装

酷睿i7去哪买?

网友D:
Z3735F系列的平板解决方案就可以。

网友E(2019-01-13):
引用 楼主:
亲,要是用主板我就不问了。请看原始问题,我要求的是和树莓派差不多大小的,你有见过那么小I7的电脑主板 ...

我家里用的就是intel的i7主板,主板大小只有10*10cm.
如何?

网友F(2019-05-25):
这个方案很多,关键是配套的接口,有些是不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