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有没有人出现过串口突然导致鼠标乱跳的情况?

楼主(2016-12-02):
有没有人出现过串口突然导致鼠标乱跳的情况?本来好好的,突然就变这样了,反复拔插,关机都无法解决。放一段时间又好了,这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呢?如何解决?

网友A:
曾遇到过,开机鼠标总是移动到右上角,无论移动到哪都返回右上角,找不到原因

后来搬到修电脑的地方就好了,但搬回去又出现同样现象

网友B:
都是微软的串口鼠标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微软的串口鼠标惹的祸

这个原因怎么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原因怎么说呢?

PC串口在启动时收到数据导致的

网友C:
不要用1200的速率和电脑通讯,尤其在启动时

网友D:
以前遇到过插上串口,,框叽一下就蓝屏了。。。。有时又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过插上串口,,框叽一下就蓝屏了。。。。有时又能正常使用。。。 ...

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串口在启动时收到数据导致的

是了。当插上板子的时候,由于串口软件还没启动,串口数据大量的涌向PC,导致PC的鼠标移动混乱。那么,该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了。当插上板子的时候,由于串口软件还没启动,串口数据大量的涌向PC,导致PC的鼠标移动混乱。那么,该 ...

断开PC串口和外部设备的连接再启动P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启动时串口有数据,PC误以为连接了串口鼠标的元古

网友E:
经常遇到  之前用pl2303下载器容易蓝屏 鼠标有事会跳动。后来用cp2102下载器,没蓝屏过 鼠标会跳动,理下线  基本都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PC串口和外部设备的连接再启动PC

我的一个usb转串口的板子,只要插上就是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只能理解为驱动冲突了。

网友F:
好像关闭一个游戏摇杆什么的,时间长了,记不清了,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事,关闭了就不会发生了,不知道是不是和楼主说的一个问题

网友G:
东西没做好。干扰打。。或者驱动不兼容会导致蓝屏

网友H:
不兼容吧 换一个别的芯片的串口调试线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一个usb转串口的板子,只要插上就是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只能理解为驱动冲突了。 ...

拔掉U转串 再启动PC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U转串 再启动PC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再启动也没问题。再插上u转串,又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启动也没问题。再插上u转串,又出问题了。

或许是 U转串的问题

网友I:
禁用串口鼠标

网友J: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现象,是因为windows把串口设备误认成鼠标。
在windows boot.ini 中加一个选项, /NoSerialMice
,即可禁止windows对串口鼠标的检测。
参考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cn/kb/131976

网友K:
前段时间,有过一打开串口鼠标光标就乱跳,换了个雷蛇鼠标就没这问题。可能我以前用的杂牌鼠标质量太差

楼主(2017-01-08):
引用 网友J: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现象,是因为windows把串口设备误认成鼠标。
在windows boot.ini 中加一个选项, /NoSeria ...

XP中可以这么修改,windows7 中没boot.ini了,没法这么修改

网友L:
引用 楼主:
XP中可以这么修改,windows7 中没boot.ini了,没法这么修改

bcd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