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TL431电路接法

楼主(2016-12-02):
如图所示,P4.0引脚输入电压为AD参考电压,理论是想使用TL431提供2.5V的参考电压,不知道这接法是否可行?工作原理是什么?求大神帮忙解惑

网友A:
P4. 口内部有弱上拉。楼主电路可以工作。

网友B:
电路少了一个电源供电。
Vref 要接一个电阻到电源VDD。
电阻值为VDD-2.5V/R =电流 大于1mA.
楼上方法有待试验。

网友C:
TL431提供基准电压,欲知工作原理,电路中至少得有一个电阻,才好说明问题,因为她自身是不会发电的

网友D:
当I/O设置为输出时,内部的上拉电阻是断开的。
需要在I/O输出串接一个电阻,我以前这么用过。

网友E:
应该不稳定

网友F:
还是建议楼主接个上拉电阻比较保险~

网友G:
楼主,接个电阻吧,你这样会搞死431的!

网友H:
这个必须电源供电啊

网友I:
感觉线路有瑕疵

网友J:
431不能接0.1uf滤波,否则会振死你。
安全范围是<4.7nf 或 >10uF

网友K:
楼主 不要这么节约啊。。。理论是这么稳压的。。但电源是Vref。。
还是多测试测试稳定性吧。

网友L:
少了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M:
MCU内部上拉电阻不足以驱动431的稳压工作状态,需要接VCC电阻(为了降低功耗可以接一控制的IO口)不能省,IO内部上拉典型是100K(最小也要按照68K计算),431不能良好的工作在稳压的线性状态

网友N:
错,前面要加一个调正电阻。这是个跨导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