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显示网络标号

楼主(2016-12-02):
求大佬,allegro这线上面的标号怎么显示,在线等,急急

网友A:
咦,你是啥版本,为啥我的没有那3个选项,我16.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咦,你是啥版本,为啥我的没有那3个选项,我16.5

16.6啊

网友C:
16.6开始才可以的。

网友D:
颜色 百分比 调淡点 ,线上 网络号 自然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