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工作空间,导入工程问题

楼主(2016-12-02):
1.CCS导入工程是把原工程导入现有工作空间吗,导入后更改内容也是保存在导入后的工作空间吗
2.如果已有项目从CCS上移除后,再次打开是不是还要重新导入项目,导入的时候为什么会提示有相同名字的工程已经存在在工作空间,这样怎么打开?

网友A:
这个就关系到你有没有把你的原工程拷贝到你的工作空间里面去了。
1、原工程存放的路径,2、工作空间的路径
第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拷贝到工作空间里面去的,更改内容之后保存在原工程存放的路径,如果拷贝了,则更改内容之后保存在工作空间路径

第二个问题:
提示有相同名字的工程:
你要检查你的工作空间先前移除工程的时候,有没有移除掉原工程,看下图,如果没有打上勾,就代表只是CCS把工程给关闭了而已,没有删除,如果打上了勾,就代表把整个工程给删除掉了。
提示有相同名字的工程已经存在在工作空间:
那好办,把工作空间的工程给删掉,再导入就可以了,要么直接从工作空间那里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排版,我想改过来,改不过来的说,你将就看吧

看看CCS的帮助文档,你可以了解到很多功能的
打开CCS软件 -- help

网友B:
导入后会保存你workspace里面。

网友B:
如果已经存在了,就需要删除这个工程文件才行。

网友C:
工程文件存在了肯定打不开这个文件了。

网友C:
如果工程存在了就要删除这个工程文件。

网友D:
你可以修改工程的文件名字。

网友D:
如果导入工作空间,应该删除原来的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关系到你有没有把你的原工程拷贝到你的工作空间里面去了。
1、原工程存放的路径,2、工作空间的路径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赞,解释的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排版,我想改过来,改不过来的说,你将就看吧

看看CCS的帮助文档,你可以了解到很多功能的

我抽空一定会看看帮助文档

网友E:
导入后更改内容也是保存在导入后的工作空间的。

网友E:
导入提示有相同名字的工程已经存在在工作空间,可以删除这个工程,然后再导入。

网友F:
不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添加两个工程文件。

网友F:
导入空间之后所有的信息都将保存在这个workspace里面。

网友G:
这个跟IAR的没多大区别的吧?

网友H:
直接移除工程文件。

网友H:
如果需要更新工程,重新建立workspace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