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模拟I2C,就问你经历过绝望吗?

楼主(2016-12-02):
首先说明下,28335自带有I2C我知道,但是这次的I2C主角比较特殊,应答为高电平,使得我不得不去模拟。。ch453, ,有图有真相,这是该芯片的数据手册。然后,重点来了,我模拟了下,,这是我量的波形。。那个稍微低点的高电平是应答信号,请问这两个波形能有啥区别?可我就是驱不动这芯片,断断续续搞这快芯片都一个多月了。。你经历过绝望吗?已经换方案了。。新买的下周应该能到了。。至于硬件方面,不用操心,硬件I2C肯定是通的,我换了快空板,把SDA和SCA接在另外一块I2C芯片24lc64上面试了下,能正常读写。。。没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心里不爽,花了这么多时间经历,这玩意竟然搞不定,你说复杂吗,一点都不,但是就是没搞出来。。

网友A:
去弄个逻辑分析仪,比示波器好使多了.也许马上能助你脱困.几十元的事.俺正在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LZqBnw&id=520294074246&ns=1&abbucket=13#detail

网友B:
这就是SB嵌入软件的SB点

网友C:
感觉波形还是有点小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波形还是有点小变形

我也知道有点小变形,变形的地方是应答,但是丫的这芯片应答是个高电平,我只能改IO口为输入,但是28335又是上拉的,改成输入本身就是高电平,所以我都不知道这应答的高电平是谁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有点小变形,变形的地方是应答,但是丫的这芯片应答是个高电平,我只能改IO口为输入,但是28335 ...

没下拉输入么。。。

网友D:
直接打电话问他们要例程,呵呵

网友E:
一看你那个台阶  呵呵  电平匹配不  嫂年

网友F:
注意占空比和时序,有问题说明模拟的不够真实。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去弄个逻辑分析仪,比示波器好使多了.也许马上能助你脱困.几十元的事.俺正在用.
https://item.taobao.com/it ...

哈哈 我已经买了 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你那个台阶  呵呵  电平匹配不  嫂年

我知道啊,前面说了,这里理论上应该是应答的,我只是将IO口改变为输入而已,因为应答是高电平,我就不知道这个台阶的高电平是哪来的,是应答,还是本身 管脚上拉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占空比和时序,有问题说明模拟的不够真实。

这个时序我是仿照的一个STM32的已经跑通了的IO模拟I2C,应该不会存在时序不对的问题,完全按照stm32开发板的例程改的时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哈哈 我已经买了 确实好用

俺也买了,正准备用,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时序我是仿照的一个STM32的已经跑通了的IO模拟I2C,应该不会存在时序不对的问题,完全按照stm32开发 ...

别忘了你说的“特殊”,还是好好阅读器件手册,弄清楚时序,尽量不要“借鉴”什么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忘了你说的“特殊”,还是好好阅读器件手册,弄清楚时序,尽量不要“借鉴”什么例程。 ...

8说的好有道理啊,我一直用的是一些I2C为低电平的例程,。。但是目前已经改用TM1640了,先把目前手上的弄完再说,这个只能等有空在研究了,看来不能偷懒,得自己写时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