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笙泉MA805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进不去

楼主(2016-12-02):
程序配置如下,定时器0中断正常,定时器2中断进不去,请各位大神指导
void  Time_init(void)
{
      EA=0;
          TH0=256-200;              //定时器0溢出率=SYSCLK*200,200us中断
          TL0=256-200;
          TMOD&=0xf0;                                //设置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2
          TMOD|=0x02;
          TF0=0;                    //清除标志位
          //-----------------------------------------------------------------------
          TH2=0x29;
          TL2=0x28;                            //0x2928=10536=65536-55000,55000*4/SYSCLK
          RCAP2H=0x29;                            //10ms中断
          RCAP2L=0x28;
          T2MOD=0;                                        //设置定时器2工作在自动加载模式(仅向上计数)
          T2MOD|=0x10;                                //选择SYSCLK作为时钟源
          T2CON&=~0x39;
          TF2=0;
          //-----------------------------------------------------------------------
          IP|=0x02;                 //选择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
          IPH|=0x02;
          IP0L|=0x20;                 //选择定时器2中断优先级
          IP0H|=0x20;
          //-----------------------------------------------------------------------
          ET0=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运行
          ET2=1;                                        //使能定时器2中断
          TR2=1;                    //启动定时器2运行
          EA=1;                                                //使能全局中断
}
void main(void)
{
           Time_init();
           TM1640_Init_Data();
       while(1)
           {
               Display();
               _nop_();
           _nop_();
       }
}
void time2_isr(void)interrupt 5
{
      TF2=0;

          Time_Interru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