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单端反激式拓扑结构降压电源电路,求助

楼主(2016-12-02):
这是一个单端反激式拓扑结构降压电源电路,各位懂电源这块的大神们帮我看下这个电路,看下这路原理如何分析,设计上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你这个图有很多问题。

网友B:
这就是最简单的反激隔离开关电源,AC转DC开关电源,但是缺少比如保护电路、反馈调节电路、还有IC的外围电路也有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有很多问题。

比如呢?这可是公司采购的电源设配器啊!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电路的应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最简单的反激隔离开关电源,AC转DC开关电源,但是缺少比如保护电路、反馈调节电路、还有IC的外围电路 ...

比如有什么问题,我看不出来

网友A:
电路问题太多了,电阻阻值完全不对,电容容量完全不对,导线很多处短路,电感接法不对,吸收回路有问题,变压器同名端错误。
根本是一个没画完的图,
把图画完了再发上来问问题。

楼主:
变压器是2:1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