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保持电路电容上的波形是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6-12-02):
电容上电压值掉的厉害!

网友A:
比较怀疑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B:
看电路和波形没有什么不对呀;
个人感觉这个电路应该不能正常工作,加上个放电电路

网友C:
这是高仿的一个芯片的内部电路,不要用4004,结电容大,漏电大。能加MOS管代替D2可实现充电保持和放电,另运放也是有微小耗电的

网友D:
4004根本不能用在这,漏电流太大。电容太小。

网友E:
顶楼的图仿真出来的结果不对,改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