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关于BMS上位机界面,向大家给些意见

楼主(2016-12-02):
最近做了BMS上位机界面,但感觉很是不完善,除了基本的功能和一些能控制,例如控制和观察继电器状态啊,检测CC  CP信号通断啊,剩下的都没有了,想问问大家都是怎么做的,是不是要加入MOS管检测,SOC标定,或者大家有什么意见,希望多多提供,谢谢啦!非常感谢

网友A:
上个截图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公司规定不能发图,我其实主要想问一下,大家会把SOC标定放在整个上位机上吗,还是独立出来用另一个设备来进行操作。主要是考虑到PCAK成包之后,工人误操作,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公司规定不能发图,我其实主要想问一下,大家会把SOC标定放在整个上位机上吗,还是独 ...

做在上面然后加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在上面然后加权限。

好的,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您有没有遇到过在整车PACK上,某一小模组电池过放了,这时候您是选择将整个PACK电放光,还是为过放模组进行充电来达到电池一致性呢?

网友B:
两种方式都可以,但是充电的方式对电池更好,而且能提高电池容量。但是补电时间比较长。如果可以,两种方式配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您有没有遇到过在整车PACK上,某一小模组电池过放了,这时候您是选择将整个PACK ...

后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式都可以,但是充电的方式对电池更好,而且能提高电池容量。但是补电时间比较长。如果可以,两种方式 ...

楼主:
好的,谢谢给我提供的参考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给我提供的参考意见

不客气,希望以后能够把你的经验也多多的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希望以后能够把你的经验也多多的分享出来。

好的,希望新能源汽车板块越来越好,我有什么新的见闻也会说出来给大家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希望新能源汽车板块越来越好,我有什么新的见闻也会说出来给大家参考 ...

谢谢。

网友C:
我是这样风格弄得,后面如果需要方便增加

网友B:
挺不错的,但是建议程序更新部分格外开一个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风格弄得,后面如果需要方便增加

用什么开发的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开发的界面?

visual 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风格弄得,后面如果需要方便增加

我觉得BootLoader和上位机不应该放在一起,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BootLoader和上位机不应该放在一起,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恩  不要放一起最好  放的话也要加权限
给客户的话,我就会把那个form隐藏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您有没有遇到过在整车PACK上,某一小模组电池过放了,这时候您是选择将整个PACK ...

后面的方式,用小电流进行补电。

网友E:
在读研究生一枚,做的bms算法设计,老师让做模型,想知道现在企业里面实用的是什么电池模型,使用了卡尔曼滤波器了吗,谢谢了,

楼主(2017-02-21):
引用 网友E:
在读研究生一枚,做的bms算法设计,老师让做模型,想知道现在企业里面实用的是什么电池模型,使用了卡尔曼 ...

您好,我觉得一般厂家都配合卡尔曼,安时积分法,和神经网络算法来进行SOC的处理,当然首先你得有电池企业提供给你的SOC表格,算法我觉得一般就这样。

网友F(2017-11-02):
受益匪浅